塞斯纳337轻木像真机

楼主(2010-01-27):
翼展1400MM,机身长1078MM,4通道5舵机 飞机配上设备电池全重3.2公斤(XXD2820*2  XXD50A*2  电池A123 3S2P)
桨目前用的3叶9050正反桨,拉力测试比0.9左右.电机,电调点都不热
换什么桨能达到拉力比1.2以上啊????或者加成A123 4S2P电池

更新到20楼

这个是现在组装好试飞照片,拉力小了,没敢上天

这个是现在组装好试飞照片,拉力小了,没敢上天

楼主:
高手帮我啊

自己顶一个!!

网友:
电机是不是小了啊,不是太懂。。。

楼主:
一个电机的拉力可以达到2.5公斤

就是不晓得怎么配电池和桨(商家也不晓得)我晕哦!

网友:
这个飞机看上去挺特别的
精致且漂亮
俺喜欢

网友:
这是一架像真机,甚至可以说更接近上单翼练习机,而不是暴力飞行的特技机。有0.9的推重比已经是超过足够了,而且相当好飞,姿态优雅,留空时间也能比较长。为什么非要1.2的推重比呢?把这种飞机搞成火 箭好玩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场地有限,不允许长滑跑!0.9左右比要五六十米,太长了!

网友:
又不是特级机机 ..要那么大的推重干什么...接近1就很好飞了.何必呢.

楼主:
哪个高手告诉我怎么配桨啊!!!!

??????????

楼主:
怎么没的高手帮我解决问题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场地有限,不允许长滑跑!0.9左右比要五六十米,太长了!

我们来做个小小的计算。最大推重比0.9的话,不考虑阻力因素,起飞滑跑的平均加速度是9.8×0.9 = 8.8米*秒-2。
就算阻力能达到重力的一半,滑跑时的实际加速度也有4.4米*秒-2,滑跑5秒就能达到22.2米/秒的速度,也就是每小时80公里。
这5秒内飞机跑过的距离是22.2/2*5=55.5米。
但是,这种布局的飞机,起飞所需要的速度是远远低于每小时80公里的。所以,即便是只有0.9的推重比,起飞所需的滑跑距离也不会要五六十米的。相反我倒是见过很多推重比为1左右的小飞机,滑跑2米就能45度角直接拉起,实在是一点真实度都没有了。

网友:
晕..不用五六十米的滑跑距离吧..?

你这飞机是上单翼的..说真的..0.6的推重比都能飞起来..

我的F16..性能比你这个差多了..推重比也是0.9..滑跑个20米就能拉起了..

网友:
用手仍啊,找个大力士,直接扔出去

楼主:
居然还不相信,就是明显感觉动力不够,才不敢上天的

所以才问怎么配桨和电池!麻烦各位看官专业帮我解决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才问怎么配桨和电池!麻烦各位看官专业帮我解决问题

你用的新西达2820电机是多大KV值的?3S锂电和9寸桨就能达到1500克左右的拉力,总感觉不大靠谱。按常理说这么重的飞机,肯定是应该上更大的桨的。不过,GWS的正反三叶桨最大的不过是HD1060×3而已,没有11寸的了,要通过正反桨实现无反扭,只能换它了。电池换4S A123本来是应该没问题的,但是重量也同时增加了。

楼主:
谢谢!KV1000

想换个1260的2叶正桨,后面保留3叶9050的,用A1234S2P,不晓得怎么样!会出现什么问题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换个1260的2叶正桨,后面保留3叶9050的,用A1234S2P,不晓得怎么样!会出现什么问题不!

KV1000的电机上9050×3桨,静推力很难过800克,即便是如此大的电机,就算能到900克吧,双发的实际推力也就1800克(其实这种前后串列的双发总推力还无法达到单发的两倍),推重比只有0.6都不到。难怪起飞要滑跑几十米了。不过这又充分说明了这种布局的飞机不需要很强大的动力也能飞得很轻松。

这种改法肯定是无法实现0机身反扭的,飞应该是能飞,但是应该要注意一下前面电机的安装角度了,做好下拉和右拉。其实,个人认为可以换一对HD1060×3桨试试,拉力会有很明显的增加,也许已经可以实现你想要的起飞距离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心里有点谱了!难道那天的弹簧秤有问题,老妈买菜用的!

楼主:
终于上天了

用的A123 4S2P

用的A123    4S2P

没带头罩,有点丑

没带头罩,有点丑

今天风很大,但飞机上天后很稳定

今天风很大,但飞机上天后很稳定

返航

返航

突然遇见侧风,还是安全降落

突然遇见侧风,还是安全降落

网友:
正好我也买了这个飞机,楼主的成功给了我很大的信心啊!我的比你的还轻一点,也一直怀疑能不能飞的起,呵呵

网友(2012-02-02):
楼主多少钱买的? 我也买了一架这飞机,做工不错.还没装.这飞机应该是油动的,买来带油箱和发动机架. 说是装两只15级发动机. 看了下结构好象装好头罩后不能拆卸翅膀了.不知能否改成拆卸翅中.这飞机前拉后推发动机转向刚好相反,应该不用设右拉. 只需前发动机设下拉就行.
不知飞行感觉如何?附上我的飞机相片.

网友:
 塞斯纳要1.2推比?那还是塞斯纳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场地有限,不允许长滑跑!0.9左右比要五六十米,太长了!

开玩笑,你现在的配置十米之内绝对能拉起来

网友:
这 飞 机 太 飘 亮 了 , 请 问 楼 主 这 飞 机哪有卖啊?我在淘宝上都没搜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