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ztw 20a电调,一直咳嗽

楼主(2010-01-27):
[求助]一个ztw 20a电调,一直咳嗽,设置了油门行程,启动自检音正常,偶尔可以让马达转动,启动后一切正常,要不就是无法启动,一直咳嗽,最后停下来,求助!thx!

网友A:
检查一下是不是 没焊好

网友B:
咳嗽的意思是不是动一下不动一下?要么与马达正角不对,要么电调烧了个件.你可以试一下换一个其它的马达看行不行在进一步判断.

网友B:
我们也试过这问题.换一种KV的马达又没事,但最终是电调反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