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精密平口钳哪种比较好?是快动的还是手动的。

楼主(2010-01-27):
  快动精密平口钳与手动精密平口钳到底哪一种比较好?

网友:
手动精密平口钳

网友A:
快动精密平口钳 加持力量大 夹东西慢
手动精密平口钳  夹力量小
本人上面两个钳子都有  不过都用快动钳 干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快动精密平口钳 加持力量大 夹东西慢
手动精密平口钳  夹力量小
本人上面两个钳子都有  不过都用快动钳 干活

反着听就对了~

网友:
顺便问..
请问钳口张开尺寸哪个大?

网友:
我这下又露怯了
听说手动钳 只能用手动拧
不能用钩头扳手拧 所以力量小
快动的钳子  用L扳手拧 所以力量大

所以现在 手动钳 都当摆设

网友:
征宙88的合算,我正准备买。

网友:
好像手动的要贵些,有是什么原因?

网友:
楼主要是夹持一两种形状的工件,那用快动钳,如果是随机件,请用手动钳.

网友:
别问了 你两种都买了吧!类似这种问题下次最好不要在问 无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