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合新手的室外机

楼主(2010-01-27):
请问各位大侠有没有适合新手的室外机

网友A:
有多新的手?

网友B:
很新的!呵呵~我也是!

楼主:
就是很新的那种
只玩过双马 三通的 想在室外飞,但是有风吹得到处跑,想请教一下有什么型号适合新手的室外机

网友C:
大大大LAMA

楼主:
谢谢,还有没有更多的型号,请大家再说 几个

网友D:
大風的室外還是無風的都不同啊,一般單槳都可以,當然機大更抗風

网友E:
能飞004就飞004
eksy 004

网友F:
LS正解 大飞机是很好飞 又抗风 除非你是超级米人 虽然好飞 但不适合新手 004 丘比特V3 这类飞机 比较耐炸的双桨机 因为轻 但是超级难飞

网友G:
泰式200,安装最重的副翼配重,非常稳,且抗风,危险性又小,成本低。
技术熟练了逐步减小直至取消配重,飞机可以变得极其灵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