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双桨的方法!(19楼补对比图片!)

楼主(2010-01-27):
双桨! 大多通过试飞时来观察不同颜色贴纸的高低! 来分辨和调整双桨! 费力!考眼力! 也不安全!     我是在主旋翼上的贴纸(反光强的那种!)!一个在外圈! 另一个在内圈的位置!(这一步!可以和桨的动静平衡一起考虑来处理!)  ----  这样!在试飞调试双桨时!很直观!很方便!很安全!  你只需注意一下内外圈带是否在一直线上! 若内圈带走高!则明示那支桨的螺距高了!!!  。。。          图片上的内外圈没有明显的阶梯错位现象!无双桨! 飞行稳定!

网友A:
需要火眼金睛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火眼金睛
------ 机机就在自己的面前!  只需观察有无阶梯或者错位现象! 并且很直观! 不易搞错!

网友:
是不错的方法

网友B:
如果有阶梯出现不是还要飞到与眼睛一平看哪个高哪个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有阶梯出现不是还要飞到与眼睛一平看哪个高哪个嘛
------  兄弟!你看看500ESP的那张图片!  机机离地高度也就30-40厘米吧!摄像高度大约有一米吧!  若内外圈走行不一致(双桨!)! 则阶梯现象一目了然!      咋会需要飞到与你眼睛一致的高度呢!???         倾斜时!更好看!过目不忘!      有机会发一张带双桨的照片! 你看看就明白了!

网友C:
知道是双奖了,哪个高哪个低怎么判断

网友D:
方法不错~!

就是配平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C:
知道是双奖了,哪个高哪个低怎么判断 ----- 贴在靠外的(外圈带!)  若走高! 则其螺距就高啊! 同理! 若你发现内圈带走高! 则贴外圈带的那支桨的螺距就低了吖!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方法不错~!

就是配平麻烦~
        ----   在主旋翼上的贴纸(反光强的那种!)!一个在外圈! 另一个在内圈的位置!(这一步!可以和桨的动静平衡一起考虑来处理!)   你可以选取重心靠内的那只桨来作贴外圈带的桨! 并且两只桨所贴的反光纸!可以不用一样的宽度(结合动静平衡!) 不麻烦啦!

网友E:
好办法,学习了,请问楼主用什么样的贴纸,有淘宝链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办法,学习了,请问楼主用什么样的贴纸,有淘宝链接吗
------ 飞越就有这种贴纸卖(450/500/600)! 也很便宜方便!

网友F:
out了,教大家一招,不要任何贴纸

先把桨的问题排除了,如果有双桨就先扭一边的长的那杆,记着扭的
哪边,如果双桨加大,就反扭,还看什么帖子呀

我从来就这么调,缺点就是螺距不太准,我也懒

楼主:
对比看看!一目了然! 观察双桨的视频(无双桨!) 。。。

光带无错位!无双桨!

光带无错位!无双桨!

光带有阶梯现象!见内圈高!则这支桨螺距高了!

光带有阶梯现象!见内圈高!则这支桨螺距高了!

在眼前很明显的阶梯! 这还是只差一圈的螺距差!

在眼前很明显的阶梯! 这还是只差一圈的螺距差!

网友:
值得借鉴

网友G:
技术真好,这么小的地方还能自旋,对头!

网友:
这贴不顶还干啥

楼主:
引用 网友G:
技术真好,这么小的地方还能自旋,对头!
------  对头! 你我一起入模的! 不努力!所以级别提高慢啦!  。。。。。。。。。       别人都提将。校的哦!

网友:
这个方法很好,实用,安全

网友H:
我以实际加分来鼓励好帖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以实际加分来鼓励好帖
---

网友(2010-08-26):
好方法 ,顶一下~在收藏了~

网友:
好办法,学习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有阶梯出现不是还要飞到与眼睛一平看哪个高哪个嘛
          只需向下俯瞰一眼!就可以分辨和搞清内桨!还是外圈桨的螺距高低了! 试试就明白啦!

网友I:
至少比拿在手里调要安全的多  楼主的拍照技术再高点就好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I:
至少比拿在手里调要安全的多  楼主的拍照技术再高点就好了 !~
              是视频截图!选的几张代表性图片!

网友:
引用 网友F:
out了,教大家一招,不要任何贴纸

先把桨的问题排除了,如果有双桨就先扭一边的长的那杆,记着扭的
哪边,如果双桨加大,就反扭,还看什么帖子呀

我从来就这么调,缺点就是螺距不太准,我也懒

  我也这样,另外加上听声音,没双桨时声音最小

网友:
我的做法也是调长连杆:先配平大桨后将JJ升到目视高度看:若有双桨,降下来先用记号笔在两支长连杆的任意一支上作个记号,对作上记号的连杆调长或调短,升高后再看双桨是变大了还是变小了,反复几次对作记号的连杆进行相应的调整,两三次后次就可将双桨降至最低。最后校正一下正、负螺距总行程(用螺距尺搞定),若正、负螺距不对应过大,再同时调长或调短两只长连杆就可以啦

网友J:
贴上贴纸大桨的重量就不一样了 还得配平

楼主:
引用 网友J:
贴上贴纸大桨的重量就不一样了 还得配平
         一个在外圈! 另一个在内圈的位置!(这一步!可以和桨的动静平衡一起考虑来处理!)  ...  何况贴纸很轻!

网友(2010-12-07):
好方法!
学习了!

网友K:
麻烦了点,再地上加油到飞机刚准备离地时用笔碰一下就知道哪个浆高了

网友:
好办法,学习了

网友:
用激光也很方便, 摘自另一網站

只需要在其中一边漿貼上黑胶紙便可以。

有黑胶紙的漿在下, 因較亮光奌在下方。

有黑胶紙的漿在上。

沒有偏差及双漿

网友L:
好贴要顶,以前都是爬地上看的,不敢飞起来眼睛平行看,不安全又不准

楼主:
引用 网友L:
好贴要顶,以前都是爬地上看的,不敢飞起来眼睛平行看,不安全又不准
          很直观! 只需看一下面前的桨盘情况(有双桨时的内外光圈有明显的阶梯现象)! 提示哪只桨的螺距高低一目了然!     很方便! 只需在两只桨的末端贴上镭射平衡纸! 注意的是两个镭射反光纸带成错位贴装就行啦!  。。。。  试试就知!

网友:
还是喜欢用记号笔。。划一边就好。。贴纸还是影响动平衡的。的预先平衡好。。

网友:
都是好方法,比较安全

网友(2011-04-17):
技术贴要顶。

网友:
我的是一般模式没有双桨   3D双桨   怎么调都不行~!现在将就飞着

网友:
方法不错,挺好

网友M:
我是把飞机放在桌子上水平观察大浆的是否有双桨

网友:
引用 网友M:
我是把飞机放在桌子上水平观察大浆的是否有双桨
小心啊

网友:
真的能看出来,超不错的方法。不过贴纸从来?难道要去打劫小朋友

网友:
用不同颜色的贴纸试试看

楼主:
回复 网友N:

 镭射贴纸到处都有啊! 选适当的大小和反光强的那种就好用! 还有背胶要好的!

网友:
看了半天,懂了~~~~

网友:
拿分走人

网友O:
看不懂怎么贴!是两支桨的内外都贴?还是一支贴外面,一支贴里面?图片也没有很好的展示,对于我们新手来说不够直观!这只是我的个人看法!可能读书少吧,理解不了lz的做法!

网友:
应该是阳台侠现身!!

楼主:
引用 网友O:
看不懂怎么贴!是两支桨的内外都贴?还是一支贴外面,一支贴里面?图片也没有很好的展示,对于我们新手来说不够直观!这只是我的个人看法!可能读书少吧,理解不了lz的做法!
             看图片! 一支桨贴的外侧! 转动就是外圈光影! 另一支桨贴在紧邻的内侧! 自然就是内圈光带! 只要机子起来后!桨盘转动看两圈光带的高低不同(很容易看见的阶梯现象--则螺距不一致!平整的两圈--则螺距相同!)   若内圈光带高了! 则表示这支桨的螺距过高!对应调试贴内圈反光纸的大桨螺距就行!

网友:
技术贴,真不错!
前面的图片不太清楚,最后的特性终于明白了。多谢!

网友:
谢谢兄弟你的帮助!终于找到负责的高手帮助我了!

网友(2011-06-06):
此方法要求:
1、镭射标签反光性要强。否则不好看出来。
2、光线要直射到标签。否则也很难分出高低。

楼主:
回复 网友P:

机子悬停在面前! 桨盘稍低! 光线是散射在桨盘上! 不需直射!  。。。  试试就知! 很直观明了! 比颜色贴纸明显很多!

网友:
用螺距尺看螺距。没双桨飞过。。。。。。。。

网友(2012-12-15):
好方法,我是用红黑记号笔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out了,教大家一招,不要任何贴纸

先把桨的问题排除了,如果有双桨就先扭一边的长的那杆,记着扭的

我也用这个方法,懒人没办法。不过阳台侠的这个方法倒是很巧妙

网友:
引用 网友K:
麻烦了点,再地上加油到飞机刚准备离地时用笔碰一下就知道哪个浆高了

这个方法不亚于自杀。你敢我可不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