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500升降陀连杆长度是多少?

楼主(2010-01-27):
我在说明书上找不到,请知道的模友回答一下,谢谢!

网友:
我刚刚看了说明书,三根连杆D长度都是拧到连杆外露部分剩下21mm.
在第16页

网友:
说明书上说两球头孔之间约50mm,但我按这个长度装上后,油门螺距推杆刚过一半时相位器就顶T座了。我将三根连杆缩短了些才合适。

楼主:
我怎么感觉三连杆都用21MM斜盘就向前倾了

网友:
说明书的尺寸有很大的来去,都要调节很多才适合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怎么感觉三连杆都用21MM斜盘就向前倾了

其实我也没按照说明书装的,看你自己的习惯吧,装起来好飞就行了.

网友:
根据自己的经验调吧,

网友:
48mm刚刚好,ESP的说明书上CCPM连杆是50mm,但是旋翼头C杆是53mm,中点不是零度。
因为CF的说明书上CCPM杆是50mm,旋翼头的C杆也是50mm。
总之比较乱。自己看着整就行了。

网友:
同问。。

而且还想多问个问题。。就是如何把500调成。。正负12度呢。。请高手指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