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警器=电池杀手?

楼主(2010-01-27):
本人菜鸟,入魔山寨450不久,以前飞的时候总是带个小闹钟定时下来的,单片电压从来不低于3.7V,用的XXX牌大家公认比较好的电池了,飞了估计有5、60个起落了吧,电池还是超级硬朗够力,后来买配件时顺带就买了个双喇叭超大音量的锂电报警器,那个声音真是牛X啊,100米内都可以听到,可是....可是....3-5个起落后我的电池有两组开始怀春啦,哦滴神啊*****我XXXXOOOO@#!¥#@#¥#%#¥%……

看来不敢再用了,有还在用的兄弟出来说说是咋回事呀

网友:
呵呵,其实你不用这个报警器,那2组电池也一样会大肚子的
当然,前提是 这个报警器 报警电压是正确的。

楼主:
用了报警器后我就没用闹钟了,飞到报警立马下来,单片离线电压大概3.5V ,看来报警器报警电压太低了

网友:
你是啥机型? 用啥电池?
离线电压 3.5V?  估计你的JJ不大

我的电显也是,在 450上用,下来基本还 3.7V
在 004 上用,下来就成了 3.4-3.5V。。

估计是因为 004 电流小,负载电压和空载电压比较接近。。。
现在的电显应该都是按 450 设计的。。负载 3.3V 报警。。空载差不多 3.7V
所以你用在小JJ 上就不太合适了。。:loveliness:

网友:
写了这么多没人理。。。郁闷。。。

网友:
LZ已经写了是450不是小飞机了,我估计是报警器个体差异问题引起的吧

网友:
个别问题,我的那个现在天冷用,飞5分钟后稍微来点爆的就报警

网友:
报警器不是鸡鸡和电池的救星吗,怎么变杀手了

网友:
估计刚好电池不行了吧

下来空载3.5绝对没有问题

网友A:
板凳,你乱讲的吧,
电显确实是3.3V 报警, 那是按锂电的要求设计的,
怎么变成了按450 设计的......
----------------------------------------------------------------------------------------------
我看楼主的情况可能是报警器不准,或者刚好电池不行了(starmoon语)

网友:
我觉得那几个发光二极管应该不会影响到电池吧?恐怕是巧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板凳,你乱讲的吧,
电显确实是3.3V 报警, 那是按锂电的要求设计的,
怎么变成了按450 设计的......
----------------------------------------------------------------------------------------------
我 ...

不是我乱讲,
我用同一个电显,分别在 004上和450上用过,都是到报警就下来,取下电池测量。
450 电池 3.7V差点
004 电池 3.5V差点
原因我想就是 450电流大,所以负载和空载的压差就会大!

网友:
等报警了就晚啦,应该是闪灯了就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我乱讲,
我用同一个电显,分别在 004上和450上用过,都是到报警就下来,取下电池测量。
450 电池 3.7V差点
004 电池 3.5V差点
原因我想就是 450电流大,所以负载和空载的压差就会大!

既然有电显监视在线电压,  就不需要理睬离线电压了
电池厂家给出的过放电压为2.8, 所以电调保护设置3.0, 电显警告3.3

楼主:
看来这个问题还是比较有争议的,感谢大家那么热心。
为此问题这几天找了好几个魔友求证,并且借了个功率分析仪在线分析,结论是报警器报警电压没有问题,分析仪记录出是3.32V开始报警(飞行7分钟45秒),此时悬停电流不同飞机(都是450,曲线各不同)大概在10-15A不等,我的飞机是为了能多飞点时间把螺距超常规了点,因此比较省电,待报警时电池已经接近抽干底线,下机动作稍慢某颗电池即电压迅速下跌至3V以下,电调随即进入半功率保护状态,此时本能反应立即推高螺距救机降落,功率分析仪最后显示有颗电池最低电压2.92V,已经过放
把油门螺距按常规调好后再换另一组大肚电池测试,结果就大不一样了,还是一样的报警电压,飞行时间缩短为7分06秒,报警后分析仪显示电压维持在3.3-3.4间,有充足的时间降落,没有电压突跌现象(应该是电池没抽干 ),电池也就没有过放了。
总结:油门螺距曲线灰常重要,和电池生命息息相关
题外话:报警器可以粗略判断电池的放电能力,同样的测试设备用了20C和15C的电池测试,切3D(90%直线油门),分析仪记录最高电流39.4A(我不会暴力,只会最简单的向前滚和向右滚,向后和向左都不会 ),20C电池在4分15秒时报警,关3D后45秒再次报警,15C电池竟然在1分25秒就报警了,关3D后继续飞行5分15秒才报警,呵呵,好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