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搞一个六足机器人

楼主(2010-01-27):
正在搞一个六足机器人,和正在充电兄的比较像,但控制方式不同.
我计划使用51做上位机,控制一个32位舵机控制器,同时51接收一个8通接收机的PWM信号,用遥控器控制,四通(美国手)左边分别是前进,后退,左转,右转,右边是脑袋上的摄像头的两个方向,同时用另外4个通道进行组合控制,一共4*4=16种控制方式,比如五通道切换一下后,左边上下变成控制机器人前后走,左右变成机器人左右爬等.
目前电路部分已经OK了,程序也并不多了,正在制作硬件,也用亚克力,用我的小铣加曲线锯加工.
舵机用的是淘宝上淘来的吉林振华舵机,10块一个:)

网友:
32位用51控制不舒服,推荐用FPGA或C51加FPGA方式,其他运动轨迹用51控制,FPGA控制时序比较精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为了贪图方便,直接花180块买了个32位舵机控制器,51其实就是用TTL串行输出使用指令控制32位舵机控制器的

网友(2011-12-28):
自己做个控制器10元搞定,控制18路,精度0.5us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