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元DIY你的72M控天线,将距离提高到10KM以上(第一部分)

楼主(2010-01-27):
百元DIY你的72M控天线,将距离提高到10KM以上(第一部分)
既然我们不想动72M控的发射机和接收机,那么剩下的也就是天线这部分可以操作了。但这个天线有没“油水”可捞,又有多少“油水”可捞 ?怎么样去“捞”?这就是下文需要解决的问题。
1)标题中“将距离提高到10KM以上”的提法是不严肃的,客观地说应该是:经过天线的简单DIY后,对大部分主流控如FUTABUJR包括国产大厂出的等,遥控距离是大概能提高3倍以上。所以这只是一个相对的值。譬如你使用的是72M JR X2610控,航空可靠距离能达到4~5公里的话, 经过如下的改装,那么现在弄个10来公里是保险的。
2)有人会问,那么这个航空可靠距离如何测算?总不能等飞机慢慢飞丢吧?
很简单,可以在地面上试,你的控在湖面或地面上的可靠距离约乘上2-3就是你的航空参考距离。住海边或城市郊区有笔直大道的玩家测试这个指标很轻松,想偷懒的可以移步到楼上的《遥控设备相关》问问,或到楼下的《航海模型》里确ren下。
估计还有朋友再问,我的控是非主流的,地面距离才那么百来两百米,不说3倍就算10倍也达不了10KM~~~怎么办?怎么办呢?我想想,我想啊想啊~~~~凉拌~~~我也没什么好办法。
3)此DIY天线的方法,好处在于最大程度地忠实地维护了原控的各项出厂参数,除距离增加了以外,其他指标原来怎么样现在基本上还是怎么样。如果你的控总是爱占别人便宜造成干扰的话,我看还是算了,免得惹众怒。
又有人问:除了天线外,难道不能从发射和接收上想点办法,再多捞点“油水”么?好好好,你来,我是没这个精力和胆量。然后我会反问你: 72M通信历史很悠久,这些个FUTABUJR包括国产的大厂,他们的技术人员搞了那么多年控,竞争这么激烈,难道个个都是混饭的么?
4)本DIY方法同样适合40M的设备,且效果约剩以1.2~1.5

本文分为两部分,
第一部分是:估算你的72M控有多少“油水”可捞?讨论的是如此DIY的理论依据,也就是“你凭什么这样说”的问题。以供论坛上那些砖家和叫兽的评审及指点,尤其是有HAMRC双重身份的玩家,君子作人坦荡荡,不要客气,尽管狠批。
(这部分全是些关于dB的加加减减,孔乙己看了都头痛。如果你没什么兴趣,可直接略过。)
第二部分是:选择合适你的N/SMA插座和一条高增益的天线,将距离拱到10公里以上。这部分讲述的是如何在淘宝上采购廉价而实用的器材, 以及实施细节。

开打了~~(没敢用开讲,高手太多,先穿好盔甲,以备不适~~~

第一部分:估算你的72M控有多少“油水”可捞?
衡量一根发射天线的工作性能是否优秀,以下三个指标是重要的考查内容:谐振,发射效率以及驻波比VSWR
咱们先统一一个度量单位,3dB,好方便以后的加加减减。什么是3dB呢?我也不知道噎~~呵。不用管它的概念和定义了,要不咱们可真成了孔乙己。但咱们口径要统一起来:凡有出现dB的指标,什么dB/dBm/dmu等等,前面的数值每差3,哪它们的实际数值就差约2倍就行了。
譬如有两台72M控,一台标称输出功率是30dBm另一台标称输出功率是27dBm,那它们的输出功率就差一倍,一个是1000mW一个是500mW,如果标称输出功率是24dBm的,那它就是250
1)谐振,什么是谐振?咱们用水管的口径来比喻,就好比发射频率是16mm的家用水管,天线的水管口径如果大了或小了,那么对接时就会“ 漏水”。(这个比喻见笑了,一般用弹琴来比喻更恰当些,不过现在还有几个人能有这么幽雅的情调呢·#%
口径对不上,就会“漏水”。漏不漏水和漏多少水,主要和72M控天线的实际长度(等效长度)及工作环境有关。72M控天线要想谐振,理论上长度应该取320 72=4.45米,或2.22米或1.11米或4.45de整倍数为谐振。
但理论归理论,鬼才知道控天线的加工及电路工艺及真实工作环境是怎么样的?负责天线设计的工程师当然是不想漏水了,八面小心可谓心眼够多,可惜气候和地点变了又漏了,使用者缺心眼的的把天线拉长拉短的又狠漏,一个心眼遥控时太靠近MMPOS的漏得更多,漏漏漏。。。郁闷~~~
算了,总体取-2dB - 3dB吧。(如果你的72M控天线最大长度短于1.11米,请自觉加大此值。如果你的天线采用了所谓“底部加感”,那该取多少,找个有经验的HAM参考下)

网友:
插一下 LZ继续!!

网友:
LZ先把最后一章发出来吧,看了两章还没到主题!

网友:
高人!楼主继续讲。

网友:
哈哈LZ的文采可以写小说里顶一下 对于距离的想法谨慎的乐观。72兆简单的拉杆天线就是1/4波长乘。95缩短系数折合长度大概是1.1米。基本可以不考虑驻波比,如果有条件可以搞个八木的3-5单元但是尺寸就比较大了且方向性较大实际操作比较难了。如果有2个同时操作还是可行的,这个距离绝对远。

网友:
八木还是最牛,不过还得加个自动云台跟踪,工程大了~

网友A:
可以啊 天线是最重要的没错, 但你想过没有?  遥控那点的动率 还没到达天线,在馈线上都损耗得差不多了.。 你何来的效率??

网友:
还在讲概念,等实训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啊 天线是最重要的没错, 但你想过没有?  遥控那点的动率 还没到达天线,在馈线上都损耗得差不多了.。 你何来的效率??

所以一般微功率的不推荐八木直接上拉杆或等效波长长度的天线,霸王硬上攻的就选用特氟龙的馈线直接连线且长度正好选波长长度3-5单元的还是可行的.
还有就是可以考虑接收机的天线选用同轴线剥皮长度为1.1米下垂,这样的效果要好于这个方法。大家可以试试。有很多飞友都是把那根接收天线随意缠绕绝对的低级错误!!!

网友A:
所以说  功率和天线要配合, 增加天线也要增加功率!
实际测试 功放2W功率配合车载发射天线, PPM二次变频接收机  , 超过8km以上的稳定遥控距离
实际使用为了保险 2W的功率请不要超过5km的距离

网友:
此理论绝对是有数据支持的,

但现在为合还要我们人为来搞???

主要还是现在流水线的东西,做工不敢恭畏啊,

其实把LZ所说的搞了,其实也就是还原了控当初的设计值了,

网友B:
仅仅将接收天线加长一倍就是5公里,有谁试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仅仅将接收天线加长一倍就是5公里,有谁试过~

?  1/2波长能翻倍?不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所以说  功率和天线要配合, 增加天线也要增加功率!
实际测试 功放2W功率配合车载发射天线, PPM二次变频接收机  , 超过8km以上的稳定遥控距离
实际使用为了保险 2W的功率请不要超过5km的距离

2w的配1/4还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
太专业,搞不明白。

网友:
等待下文!

经典的开始不能有非经典的结局哦呵呵!

网友:
有人把149dp天线延长到4米
FF9可以控制 6-8 km

但是这个是极限距离,请不要模仿试验。
土狗追 FF9 + 319dp  1500米了失控了。。
这个和电磁环境有很大关系
可以认为 飞得越高 ,信号越好, 干扰越小

网友:
我是来听课的

网友:
看了两章还没到主题!有点罗嗦,

网友:
我也是来听课的,,,

网友:
的确,从理论角度来说,LZ的理解和准备DIY的方向绝对正确。不过个人以为,还应该考虑到周围环境潜在的电磁干扰,所以这时候有一个最笨最没有技术含量,却又是最简单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加大发射功率,对外部的电磁干扰进行更强的压制,以提高接收机收信的信噪比。直观一点来说,就是加一个功放,然后通过一根制作更加精良的天线发射出去。

其实遥控的未来发展方向不外乎就是:适当加大发射功率,改用数字调制技术(即数传电台的传输技术),在有车载的条件基础上引入简单的自动天调加八木天线技术,以及最终在基于数字调制已经实现的基础上实现自动跳频和半自动驾驶。
话都扯远了,不过我个人认为航模的简单自主驾驶,或者最起码自主稳定系统的引入,是一个发展趋势。正如21世纪的航空工业已经全面进入计算机辅助控制时代,再没有人会拿自己能够飞好只靠几根钢丝和几个机械仪表来控制的二战螺旋桨战斗机的本事去笑话那些只懂飞装有现代化计算机辅助控制系统和多余度电传操作系统的喷气式飞机的飞行员。我想时代总是会进步的,先进的技术最终一定能够得到推广的。

网友:
5IMX真是高手云集啊,两天没来,这里就百家争鸣了哦

网友:
 一头雾水,这样行吗?

网友:
BG8FDP  插入

KING1976你的意思 我大概理解就是 把遥控的拉杆天线取掉,换一个2.2米的玻刚??(一只2.2米的玻刚在用2米馈线引到控上,控在做2个转街头,这中间初步损失到8个DB。我们可以购买很好的转接头(钻石),还有渡银馈线,这样-—DB 应该在5个左右),其实你说到这里 我突然有个想法,不如我们就把控的天线拔了,在控的提手那里 直接挂个平板天线,馈线直接焊在发射模块上,这样馈线不超过20CM 又没有转接头,起不是更好,还随时可以对着飞机。 )估计这样一来,电池就改换电瓶了!

先说到这里,8点30了 该上班了。
晚上回来大家继续讨论。

各位 73   THIS  IS BG8FDP

网友:
请大家严肃一下,继续上课

网友:
好贴! 收藏了.楼主请继续!

网友C:
或者带个头盔 象矿工头顶电筒样 做个5个单元的8木,你用肉眼观看飞机飞行时  你的头也跟着飞机在转动  一直对者飞机
哈哈哈 增益强  干扰小 辐射小 遥控距离长 还很轻巧  价钱便宜 方便携带(安全帽)等等

估计这些都是牛人做的出来的!

网友:
频率低了,注定天线体积比较大。U段好点~

网友:
等待下文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或者带个头盔 象矿工头顶电筒样 做个5个单元的8木,你用肉眼观看飞机飞行时  你的头也跟着飞机在转动  一直对者飞机
哈哈哈 增益强  干扰小 辐射小 遥控距离长 还很轻巧  价钱便宜 方便携带(安全帽)等等

...

哈哈这个八木的展长近2.2米不大现实,阁在三脚架上找个平衡点控制遥控器的同时旋转八木还是有可能的哦

网友:
等待下文,学习无线电知识

网友:
感觉商家几个人在组团讥笑楼主。又是改电瓶,又是带天线帽子。不必这样吧。说实在的,功放确实不错,但是就那个东西就卖500块。真的忒贵了。一带价格勉强能接受。这个板块卖fpv产品的不少。怎么老是这家人在闹腾。。。。。

网友:
期待楼主继续! 占座学习.

网友:
我支持楼主!等待楼主上图!

网友:
射频还是有一点点难度的!

DB值算来算去,又加又减,说明了什么呢?
JR的72M变频高频头实际测试射频输出在0.5W左右,通过插针的方式输出到拉杆天线的功率还要小。
并且,实际高频头输出阻抗并不是常用的标准50欧,厂家是根据配置的拉杆天线进行了匹配。
这样小的功率,就算是外接高增益天线也意义不太大,
谈天线的增益,首先就要明白,所谓的增益,并不是把信号放大了,只是把原来辐射到3D空间的能量,集中到更小的空间角度内,增强了这个空间方向的场强。
普通的八木或者玻璃钢棒子天线,前者是压缩了水平方向图,后者是压缩了垂直方向图,
另外还要考虑极化损耗,比如接受机天线是水平的,发射机天线是垂直的,这里就至少有3个DB的损耗,相当于功率减少到一般!
胡乱说说,供大家参考!

网友:
楼上正解,已经测试过,这些遥控器输出阻抗基本上都不是50

网友:
严格意义上来讲不能用50欧姆的同轴电缆输出

网友:
强帖 去看之二了 感谢lz

网友(2010-05-27):
.....文采卓越的水贴啊!!!!

网友:
学习了,支持楼主的作风

网友(2010-07-22):
用1/2水平偶极天线支撑在2米高度,比用装跟机天线好狠狠多!!

网友:
呵呵  这里的ham都是技术流派啊

佩服 佩服

bh7lzw  路过

网友D:
加功放,换天线,都属于未经审核的发射机改动,说重了都是违法的。
个人认为最立杆见影的,还是把接收机的天线按照合理优化的方案进行固定。

DE BG4HGI VY 73 SK EE

网友:
引用 网友D:
加功放,换天线,都属于未经审核的发射机改动,说重了都是违法的。
个人认为最立杆见影的,还是把接收机的天线按照合理优化的方案进行固定。

DE BG4HGI VY 73 SK EE

一般接收机天线如果厂家是匹配过的,提高的潜力不大,因为飞机的状态变化很大,不太可能通过压缩方向图的方法提高接收效率。
提高发射天线的效率的方法很简单也有效。记忆中主要是对功率和频率的限制,不是对天线的限制。

网友:
信息名称 关于无线电模型遥控器使用频率的通知
索引号 MA047-D0100-2003-001 文件编号 信部无[2003]53号
发布机构 信息产业部无管局 关键词
生成日期 2003-01-03 发布日期 2008-03-25
内容概述 我国无线电遥控模型使用频率的有关规定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无线电管理机构,全军无委办公室:
      为促进我国遥控模型运动的发展,为模型运动提供安全、有序的活动环境,有利于国际竞赛和交流,提高我国模型运动水平,根据我国无线电频率划分规定,并参考国际上通用的技术指标,现将我国无线电遥控模型使用频率的有关规定通知如下:
      一、各类型模型遥控器使用频率:
      (一)在26~27MHz频段,海模/车模频率为:
      26.975MHz, 26.995MHz, 27.025MHz, 27.045MHz,
      27.075MHz, 27.095MHz, 27.125MHz, 27.145MHz,
      27.175MHz, 27.195MHz, 27.225MHz, 27.225MHz,
      共12个频点。
      (二)在40MHz频段,海模/车模频率为:
      40.61MHz,40.63MHz,40.65MHz,40.67MHz,
      40.69MHz,40.71MHz,40.73MHz,40.75MHz,
      共8个频点。
      (二)在40MHz频段,空模频率为:
      40.77MHz,40.79MHz,40.81MHz,40.83MHz,40.85MHz,
      共5个频点。
      (三)在72MHz频段,空模频率为:
      72.13MHz,72.15MHz,72.17MHz,72.19MHz,
      72.21MHz,72.79MHz,72.81MHz,72.83MHz,
      72.85MHz,72.87MHz,
      共10个频点。
      二、各类型模型遥控器的主要技术指标:
      (一)射功率:<750mW,
      (二)频率容限:对于使用26~27MHz频段的模型遥控器<100ppm;对于使用40MHz和72MHz频段的模型遥控器,<30ppm。
      (三)杂散遥控器必须为单向控制器,禁止在模型上设置无线电发射设备。
      四、为保证航空无线电台(站)电磁环境的要求,禁止在以机场跑道中心点为圆心、半径5000米的区域内,使用各类型模型遥控器。
      五、模型遥控器不得发射语音通信信号。
      六、在国家有关部门发布无线电管理制令的期间、区域内,应按要求停止使用模型遥控器。
      七、模型遥控器按照微功率(短距离)无线电发射设备进行管理。
      八、以往文件凡与本通知不一致处,以本通知为准。
      特此通知。

                                                                                                    二○○三年一月三十一日

网友:
呵呵学习了,因为我记得以前看到过409M免照机就有这样的规定,禁止改动天线。

网友E:
是的,关于409免执照对讲机是明确规定了不能改装天线和加放大器。但对模型遥控器,没有规定天线的形式。

网友F:
天线就是控制无线电波辐射方向的吧!并不对信号放大
不错的技术贴啊!

网友G:
(三)杂散遥控器必须为单向控制器,禁止在模型上设置无线电发射设备。
这一点太毒了

网友H(2010-12-18):
记号,空了来读读

网友I:
你可以去做天线了...

网友J:
弄个5W模块放到高频头里做二级放大,弄个72兆的小苗子距离应该到10KM
我曾经FF9加原装接收飞到3.5KM(飞机上有自驾仪)
这里是BG6IJZ 73送上

网友K:
技术贴,先顶了

网友L:
3D 飞机吊在鼻子前面的人
发现跑错地方了……
飘过

网友M:
 我只潜水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