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0-01-27):
在C3上钻孔,7.8毫米的钻头居然钻出8毫米的孔相差太大 零件报废 这是怎么回事?如何解决啊?谢谢!!!!

网友A:
估计钻头磨的不好.

网友B:
钻头

钻头太大,用7.6毫米就能打7.8的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钻头磨的不好.
新买的钻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钻头太大,用7.6毫米就能打7.8的啦!
是吗?我试一下吧,谢谢!

网友:
钻头精度是不大高

网友:
难道你想用7.8的钻头打出7.8的孔吗?

网友:
   钻头有点大

网友:
不会是偏心吧!!!!

网友C:
 1钻头偏心
2尾座不对中
3钻孔先用中心钻导孔
4钻头不直(本身质量问题)

先找到问题所在再解决问题

网友:
楼上说的很对.

网友:
尾座是不是偏的
用个1mm的中心钻顶一下试试,看会不会断掉

网友:
 我的2K4原来尾座有点偏,后来调整好后钻0.6的孔还是很正的,C3估计也可能会有偏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1钻头偏心
2尾座不对中
3钻孔先用中心钻导孔
4钻头不直(本身质量问题)

先找到问题所在再解决问题
可能是尾座不对中,这个车床是西玛特的C3,新买来尾座就是歪的 ,处理过,将就用!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谢谢! 今天又去买了7.5的钻头,再试一下!

网友D:
主要是没先定心钻导孔  直接钻进去 加上给进快就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主要是没先定心钻导孔  直接钻进去 加上给进快就这样的
中心孔钻了的!可能就是尾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