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 接收机和遥控的问题!!!

楼主(2010-01-27):
本人新人  请教高手一个问题 本人买了一架新的 ESKY honey bee cp3 电直 炸了 就把电直的接收机 和 遥控器 拿下来 安装在我的塞斯纳206T上面 但是遥控上面其他的都正常 就是一打升降 左右副翼就会一边往上打一边往下打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的遥控是esky6通 2.4G的 在线等高手啊

网友A:
原直升机的十字盘应该是CCPM模式的,固然打升降舵3个舵机一起动,把控调一下,改成普通十字盘模式(传统十字盘模式)就可以了。

PS:传统十字盘每个舵机独立控制;副翼、升降、螺距都是单独一个舵机控制而且互不影响的。

网友:
直接买 10C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直升机的十字盘应该是CCPM模式的,固然打升降舵3个舵机一起动,把控调一下,改成普通十字盘模式(传统十字盘模式)就可以了。

PS:传统十字盘每个舵机独立控制;副翼、升降、螺距都是单独一个舵机控制而且互不影 ...

说的很对,你还是直机模式呢!改为固定翼模式就不会动了!具体怎么改得看你控了!!!我的拨下小开关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