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500电直的配置问题

楼主(2010-01-27):
经过一段时间的练习,现在四面悬停和倒飞都过关了,,想换个大点的500来飞,就看上了YT500,但是对500级的飞机不是很了解,所以想提几个问题。请各位帮忙解答下:
1,YT500原装的
电机
能不能用A123
电池
飞简单的3D,
2。如果用A123电池飞500的话,需要多少A的电调为安全。
3.朗宇S2825 kv1960电机和YT500的原装电机,长期用A123飞的话,选哪一个好?

网友A:
1、一般用A123飞的话,都不会选用YT的电机,电调
2、80A以上,推荐好赢或者中特威,当然蝎子,凤凰就更好
3、推荐朗宇也就是红魔电机,够爆

楼主:
谢谢。终于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