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直轴承用到什么程度必须更换??

楼主(2010-01-27):
炸机炸多了,有的轴承直接自己肢解报废,那是毫无疑问要换的。
但是有的轴承似乎还能用,但是能明显感觉不如新轴承那么顺滑。
请问,轴承不是那么顺滑了还能用么?是不是能转起来就行了凑活着用算了?感觉如果要是有一点点不顺滑就要更换的话那么成本也太高了啊~
(尤其是大桨夹轴承和主轴轴承)

网友A:
不顺滑有两种情况,一是润滑脂填充使得轴承不能很自由的转动,二是轴承内部有缺 陷,或者有异物,使得轴承在某些位置会有点卡。
第一种状况是不需要更换的,第二种状况就要换。
另一种情况是摇动内圈,如果内圈和外圈有径向或者轴向的相对运动,就表示轴承已经磨损,要更换了。
最后一种情况是看看轴与内圈接触的地方和轴承座和外圈接触的地方有没有明显的痕迹,如果有,就要考虑是不是有所谓“走内圈”或者“走外圈”的情况,这种情况多半是要换轴或者轴承座。

网友B:
真讲究啊

网友C:
厉害,讲究。同意啊。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