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机机地面跑不直咋办

楼主(2010-01-27):
翼展43Cm的小飞机在地面跑不直,用方向舵调就很容易在地面做漂移啊,J转弯等特技动作。这个咋办,莫非推力线不合适?

网友A:
飞机肯定跑不直,要不断用方向舵修正的。推力线讲的是在空中的情况,对地面滑行没有意义。

网友B:
后三点的话,两个前轮做一点内八字夹角,增加点阻力会好控制一点。平行的话,一边的阻力变化一点对方向的影响就会比较大了。

网友C:
调整下机轮,两边最好要一致,加一点点前束角,再找块平地多练练,起飞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D:
直接满油起飞!

网友E:
调钢丝,用手推跑得直了,开动力也就差不多了。

网友F:
小JJ跑不直,用手扶着一下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