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油门摇杆快速加大时,电机会卡,转速减低很大,但慢慢加大油门又不会,什么问题

楼主(2010-01-27):
配置:
XXD 2212 KV1000
好盈30A电调
XXD8060桨
EKSY 6通接收
6EX控
在油门摇杆快速加大时,电机会卡,转速减低很大,但慢慢加大油门又不会,什么问题

网友A:
电调进角设置有问题,换电调了

网友:
电机与电调焊接的接头有虚焊也会出现类似的问题,
像是电机打嗝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调进角设置有问题,换电调了
这个兄弟正解!!!!!我刚刚遇到过同样的问题就是换电调解决的.绝对是进角的问题!

楼主:
XXD 2212 KV1000要设置高中低哪个进角呢

网友:
好盈电调飞固定翼的通病 .......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会吧,我买了两个30A 的好盈电调,油门在推进的过程中会卡,但到最大时马达运转就正常了.卖家说可以设置参数调整好.

网友(2011-01-22):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xxd 2212 KV 1400. 好盈40A电调。
我试了所有的进脚设置(低中高),还是照样打嗝,根本没有办法启动。
请问哪位DX给个解决办法!

网友B:
我遇到的问题是,刚充好的电池急推油门会卡住。缓缓推几次就没事了。
怀疑是进角问题,如果实在找不到原因,计划设置慢启动。

网友:
好盈电调的进角不是可以设置的吗

网友:
是的,我低,中,高都设了,还是打嗝。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碰见过 不好解决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遇到的问题是,刚充好的电池急推油门会卡住。缓缓推几次就没事了。
怀疑是进角问题,如果实在找不到原因,计划设置慢启动。

今天把进角设置到 中,问题解决了。怎么都不会卡住。

网友:
我刚刚遇到过同样的问题

网友:
前来学习 请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