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直如果不用陀螺仪会怎样?能飞吗?

楼主(2010-01-28):
450如果只是把日子框以外的那段副翼剪掉是否还能飞?算不算是无副翼型?

网友:
一飛就炒, 唔用邊到得呀師兄

网友:
不能飞了,一飞就炸

网友:
技术好的人就能飞

网友:
应该能飞,不过需要技术特好,混控要调好。。

网友:
没有陀螺仪还能飞,不过飞机要调好

网友A:
没有陀螺仪当然能飞啊,你调非锁尾的悬停中立点时不就是无陀螺仪飞吗?
     无副翼也能飞,那就看你大脑反应速度和你手抽筋的频率有多快了?

    不过好像一般人做不到,主要靠无副翼的电子系统高速修正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有陀螺仪当然能飞啊,你调非锁尾的悬停中立点时不就是无陀螺仪飞吗?
     无副翼也能飞,那就看你大脑反应速度和你手抽筋的频率有多快了?

    不过好像一般人做不到,主要靠无副翼的电子系统高 ...

非锁尾不是没有陀螺仪啊,概念不一样的. 多学习学习吧.

网友C:
没陀螺仪的话可以调上下跟轴混控.

直接去掉平衡翼不行的, 至少要再修改混控臂, 不过就算改过混控臂, 如果没有"虚拟平衡翼"之类的电子设备, 飞是可以飞, 但不能proper的飞

网友:
三通共轴没有陀螺仪,
三桨ep100没有平衡翼,也没有电子平衡装置,
这两种机型都能飞

楼主:
请教了!上下跟轴混控是不是就是ATS(自动尾桨补偿系统)?

引用 网友C:
没陀螺仪的话可以调上下跟轴混控.

直接去掉平衡翼不行的, 至少要再修改混控臂, 不过就算改过混控臂, 如果没有"虚拟平衡翼"之类的电子设备, 飞是可以飞, 但不能proper的飞

楼主:
新攒的机器!准备试试没有陀螺仪的飞行!

网友:
十楼正解~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非锁尾不是没有陀螺仪啊,概念不一样的. 多学习学习吧.

   是吗?你的意思是非锁尾模式下的陀螺仪还是在锁尾吗?
            那就还要请教你,是怎么不一样哦?!你又知道陀螺仪非锁尾模式的功能是什么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是吗?你的意思是非锁尾模式下的陀螺仪还是在锁尾吗?
            那就还要请教你,是怎么不一样哦?!你又知道陀螺仪非锁尾模式的功能是什么吗?

锁尾模式比非锁尾模式在程序的算法上多了一个积分环节,通过积分运算,能通过采集角速度感应器感应的角速度,通过积分,得出旋转的角度,这么就可以通过控制舵机修正这个偏移的角度,所以锁尾模式下飞机不会受到侧风影响而摆尾巴。

非锁尾模式,没有积分环节,只能使飞机保持在角速度为零的状态,就是说飞机受到侧风影响旋转时,陀螺仪能通过舵机调整,让飞机停止旋转,但此时飞机已经偏离原来的方向了。
以上都是在悬停的情况下的表现。当对尾舵打舵时,不同的舵量在陀螺中对应不同的角速度,此时程序计算时会加入这个角速度进行计算的。

非锁尾模式,和不用陀螺是有区别的。不用陀螺的话,如果手动不打尾舵,尾桨螺距是恒定的,而在非锁尾模式下,尾桨螺距会根据机身自旋的角速度自动调整。
锁尾模式和非锁尾模式表现在尾舵机上的区别就是,舵量、行程的不同

网友:
楼上够专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吗?你的意思是非锁尾模式下的陀螺仪还是在锁尾吗?
            那就还要请教你,是怎么不一样哦?!你又知道陀螺仪非锁尾模式的功能是什么吗?

人家桃花风云说的是对的, 非锁尾模式下的陀螺仪是Rate模式, 只是不保证持续的机头指向, 但是依然对反扭力矩补偿, 所以不需要跟轴混控.谦虚点多学习学习基本知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吗?你的意思是非锁尾模式下的陀螺仪还是在锁尾吗?
            那就还要请教你,是怎么不一样哦?!你又知道陀螺仪非锁尾模式的功能是什么吗?

怎么又出来些人不懂装懂了???????鸟人附身了!
多学学再发言吧,给人笑的!陀螺仪不是只有锁尾模式才发挥作用,这么简单的道理都不知道!!!!

网友A:
16楼 我没你这么复杂的理论,我只会来点实在的!

我只知道我飞机停在地上,开了锁尾模式,用手摇动尾巴左右摆动,
陀螺仪会发出指令,让尾舵机快速作出锁尾动作,

但我调到非锁尾模式,任我怎么摇尾巴,尾舵机纹丝不动,
我甚至用手提起大桨,甩得飞机尾巴快速转圈,
陀螺仪也没发出任何指令,尾舵机还是纹丝不动,
这怎么用你的理论来解释呢?

网友:
楼上的你调到非锁尾模式,任怎么摇尾巴,尾舵机纹丝不动,
那是你根本不懂怎么用速率模式,或者陀螺仪有毛
------------------------------------------------------------------------------------------------
想知道怎么才是没有陀螺仪吗,把陀螺仪的线拔了,尾舵机直接插接收

网友:
引用 网友A:
16楼 我没你这么复杂的理论,我只会来点实在的!

我只知道我飞机停在地上,开了锁尾模式,用手摇动尾巴左右摆动,
陀螺仪会发出指令,让尾舵机快速作出锁尾动作,

但我调到非锁尾模式,任我怎么摇尾巴,尾舵 ...

你陀螺是不是挂了? 我的咋不是这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16楼 我没你这么复杂的理论,我只会来点实在的!

我只知道我飞机停在地上,开了锁尾模式,用手摇动尾巴左右摆动,
陀螺仪会发出指令,让尾舵机快速作出锁尾动作,

但我调到非锁尾模式,任我怎么摇尾巴,尾舵 ...

1.陀螺仪挂了
2.陀螺仪的非锁尾模式感度设成了0 (在很多控上就是50%)
3.。。。没那么复杂,10年以前的陀螺仪都没有锁尾功能的

网友:
还是老金厉害

我的陀螺仪没挂,现在3D都锁得住

正如老金说的,我的控刚好设置到50%,陀螺仪锁定指示灯熄灭
估计这时感度为0,就出现我22楼的那种情况。

我平时非锁尾调中立点也是这么调的,
不然那个舵机老扭来扭去我不知道哪个是中立点,无法定位尾舵机。

网友E:
每当看到有人装B时,哥总会低下头....

不是哥涵养好,哥只是在找砖头 ...

网友:
引用 网友E:
每当看到有人装B时,哥总会低下头....

不是哥涵养好,哥只是在找砖头 ...

段子不错,收藏了。

网友:
我的陀螺SKY-600陀螺,在非锁尾模式,手摆尾巴一样会修正尾舵的,和没有陀螺绝对不同,特别是有风的情况下。

网友F:
是陀螺仪先面市还是直升飞机啊?

网友:
1850年法国的物理学家福柯(J.Foucault)为了研究地球自转,首先发现高速转动中的转子(rotor),由于惯性作用它的旋转轴永远指向一固定方向,他用希腊字 gyro(旋转)和skopein(看)两字合为gyro scopei 一字来命名这种仪表。
水雷上,火 箭上很早就有,直升机的陀螺是近代才发展起来的。

20世纪20年代初,速率陀螺仪首先用作飞机的基本飞行仪表。继而用来为防空火力控制瞄准器提供前置角数据。速率陀螺仪的用途很广,它不仅用于飞行器、车辆、火炮控制等方面,在有关角度控制的伺服系统中也常常用它来改善系统的动态品质。在飞行器上,速率陀螺仪能为导航、制导系统提供角速度信号,而更多的是利用它输出的角速度信号来改善自动驾驶仪的动态品质。

网友:
是不是鸟哥又回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锁尾模式比非锁尾模式在程序的算法上多了一个积分环节,通过积分运算,能通过采集角速度感应器感应的角速度,通过积分,得出旋转的角度,这么就可以通过控制舵机修正这个偏移的角度,所以锁尾模式下飞机不会受到 ...

说的好,透彻正确.

网友(2012-09-08):
新手来学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陀螺仪先面市还是直升飞机啊?

真机上没有陀螺仪照样飞! 到现在为止很多小型直升机还是没有陀螺仪的
自行车这么难平衡的东西人不是一样骑的很稳吗

网友:
没有陀螺也可以飞。。只是调机一定要好。。还有飞行技术要好。。才能飞。。一般新手飞不了。

网友:
沒有陀螺儀肯定能飛,早期的Shuttle有屁的陀螺儀。用的都是Revo Mix,現在又陀螺儀了,這個混空基本沒用了(有的控已把這個功能刪了)
至於三軸陀螺儀,沒有也是可以飛的。但是槳葉數會決定靈敏度。一般5槳的旋翼,就可以用手修正了。
但是450就別做夢了。。

网友:
顶贴,赚分,升级,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