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600ESP 换什么电机

楼主(2010-01-28):
亚拓600ESP 原装
电机
是 650L 我不知道这种电机有没办法换轴承啊,电机轴承多久才要换,如果换电机有没什么电机可以不改侧板就装在600ESP上呢,天蝎的好象装不上啊

网友A:
600级别要上4025或者4035,但是蝎子的确实直径有些大!50CM了。。650只有40CM的直径!麻烦

网友B:
同问,650L怎么换轴承? 有哪位大侠有办法?

网友C:
关注高人出现中

网友D:
XXD的可以装,不需要割侧板。

网友E:
火星XXD什么型号啊

网友F:
我的600XL的轴承松了,但第一电机拆不开,第二,轴承型号不知。
还有一个600L的轴断了。请问解决办法。

楼主:
轴承应该是换不了吧,我看了,应该是亚拓故意做成不成换轴承的吧,一次性,可恶的亚拓

网友G:
600级的用的XXD电机了3720或者3730
700要上到3740了。。

网友H:
专业的玩具营销公司——亚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