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问这样J3算什么翼形? 重心在什么位置?重心和翼型问题 ...
问问这样J3算什么翼形? 重心在什么位置?重心和翼型问题已解决,失速问题如何解决?

楼主(2010-01-28):
这样的飞机就薄薄的一层板子做的,这样的翼形和平凸的实心翼形有什么区别?区别在哪里?

网友A:
谁飞谁知道

网友B:
等效凹凸

楼主:
请问凹凸翼,这样的J3一般重心在什么位置?

网友C:
薄薄的一层板子做的机翼那就是板机哪,其升力还得靠迎角产生;而平凸的实心翼形按空气动力学原理水平运动就能产生升力。本机重心想来还是在翼弦的前1/3处,飞时可调整。机机挺漂亮的。

网友D:
帮你查了下书...
凹凸翼形的下弧线向内凹入。这种翼形能产生较大的升力。升阻比也比较大.广泛用在竞赛留空时间的模型飞机上..

网友E:
好像是平凸翼吧..?
无论什么翼型..重心都是一样的..
就在机翼由前往后1/3的地方..

楼主:
谢谢楼上面各位.感觉这样的翼型比较容易失速,不知道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
不改这样翼型的前提下, 能否改变重量,改大水平垂尾的面积,以及下拉或则是迎角.

网友F:
凹凸翼型速度适应范围非常小,多用于室内机,因为外界影响相对较少,速度平均,而且,到调整到合理工作范围下,升力比平凸翼型更大。

楼主:
原来配的是8050桨,是否加大桨的尺寸可以使失速情况好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