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里的3D设置

楼主(2010-01-28):
请教凤凰里开3D的问题
10CHG的控已经在凤凰里玩的好好的,倒飞的时候不需要开3D按钮,翻过来就能倒飞
真正开始用它玩3D就必须会自己设置,之前我也把这个新模型的油门和螺距都调的和真机一样了
但是一开3D按钮,螺距全正,再改方向,又全是负
高手们看到就请多花2分钟,解救下,网上查了N久也不知道怎么改的
谢谢您的答复了
附图更加感谢 :loveliness:

网友A:
不要在3D模式下校准。
普通模式下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在3D模式下校准。
普通模式下校准。

冰大~ 我就是在普通模式下校准的

网友:
检查通道正反设置等,因为凤凰默认没有10CG的模型,所以需要自己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