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用ImaxB6充过 1s锂电?

楼主(2010-01-28):
是不是只要找一根2s平衡接头 接出来根线到
电池
正负极就可以了?
会不会对
充电器
不好啊 电池挂了就挂了 连累充电起就不好了

网友A:
充过手机电,不用平衡线,一共就一片,和谁平衡啊?直接串充的那个口就可以了

网友B:
就一片电芯。。和谁去平衡呢?
呵呵。。

网友C:
充过
手机电池,数码相机电池

网友D:
充过手机电池玩具三通半的电池相机电池psp电池,就1S没的去平衡了直接上鳄鱼夹+-极就得了

网友E(2010-11-18):
请问怎么设置呢,
请问怎么设置呢,是不是选1S呀。

网友F:
就设置成1S,直接接两个充电器的输出就行了,我经常充手电的18650电池,那个电池设置成2A的电流。

网友G:
充过 C开头的那个 可以1s 充的玩具飞机电池 很快 比用手机充电器快多了 就是不知道对电池有危害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