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变频器使用的讨论

楼主(2010-01-28):
看了坛子里的一些变频器的帖子,从一个变频器盲变成了一知半解,然后一个问题出现了

现在知道:1.变频器与电机之间是不能用开关来控制通断的,极易损坏变频器;
          2.一部变频器可以同时带动多部电机;
现在我的问题是,如果我用一个变频器同时带动多个机器,那么单个机器的起停控制如何
做呢?总不能一开全开,一停全停吧。举例来说,我有3个电机A,B,C,我希望C一直运行
而A,B同一时间只能开一个。并且随时能够切换,这个问题如何解决呢?希望变频器高手都
能来看一下,帮忙解惑

网友:
我也想知道 。

楼主:
难道大家都准备过年去了,最近论坛好像冷清了不少啊

网友:
变频器又不贵,你有这么复杂的应用,就买三个变频器啦,

接开关主要是启动电流冲击变频器输出管。如果变频器的沉余量很大,那你也接个开关问题也不大,比如买个20KW的变频,接三个0.75KW的电机

楼主:
我的意思是解决具体问题,有钱多备几个变频器或者买个超大容量的当然好,要是没有那么多闲钱呢?
我有1部2.2KW的变频,三个负载可能会是0.75KW,1.1KW,1.5KW。楼上的大侠可有什么好方案?

网友:
回楼上。好像变频器和马达要匹配的。比如0.75kw马达与0.75kw~2.2kw变频器。

楼主:
0.75KW马达与0.75KW~2.2KW变频,何意?

网友:
变频器和马达功率相差太大好像会有问题,前一段有个帖子讨论过

楼主:
我这个匹配应该没问题,暂且不讨论功率匹配的问题,只讨论一变频带多负载时候的控制问题

网友:
一台变频器带多台电机就是一开全开,一停全听的,不可能实现一台在运行然后再启动第二台的。

楼主:
哦,原来是这样,这么说来我想用一台变频器做复杂控制看来是不现实了?

网友:
说着说着好像要跑题
我不懂我听你们说

楼主:
那么如3楼大侠所说,是否有办法解决启动电流过大的方法呢?如果能把电流限制住,是否就可以加开关控制负载了呢?

网友:
接触变频器已经N多年了,从以前的富仕及三肯,到后来的台达,台安等等,从使用上来说一般是不允许在输出加上接触器的,但在实际维修过的设备中有应该的例子,象大型龙门吊底车与天车就是这样应用,要这样用你必须计算三只电机的总功率来确定变频器的容量,才能保证。

网友:
楼上这个想法应该好好研究一下。

楼主:
果然顶出专家来了。既是说,有不得不在输出端加开关的实例?那么这种情况下做什么保护措施呢?
我说的那三个负载只是假设,而且不可能三个同时用,最多两个一起用,不知道这种情况下2.2KW
的变频能否胜任

网友:
你可以在输出端加3个接触器,但是要注意接触器不要在变频器有输出时做切换,变频器设自由停车最好。有些变频器有输出信号端子可以给用户自定义,用这些端子来互锁接触器。有些甚至可以配RELAY卡,甚至接10个八个电机都可以。

“轮泵”就是一种比较典型一拖多的用法。通过RELAY卡实现。

楼主:
“要注意接触器不要在变频器有输出时做切换”
    切换接触器是说开关的开合么?呃,如果是,开关在变频器有输出时不能动作的话,这个开关也就没有意义了吧?
“变频器设自由停车最好”
    这个不懂,变频器设自由停车和一拖多的关系是怎样的?

楼上的大侠说的很多也很专业,能否围绕命题详细解惑呢?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注意接触器不要在变频器有输出时做切换”
    切换接触器是说开关的开合么?呃,如果是,开关在变频器有输出时不能动作的话,这个开关也就没有意义了吧?
“变频器设自由停车最好”
    这个不懂,变频器设自 ...

1.就是说切换时应确ren变频器处于STOP状态。
比如你要由马达1切换到马达2,变频器必须先STOP,再切换,然后再RUN.
之前提到的“轮泵”就是指工频和变频间的切换,切换过程也是发生在变频器处于OFF的状态。不
2.变频器有减速停车和自由停车,减速停车在减速过程中还是有输出并逐步递减频率和电压的,自由停车是没有输出的。直流刹车或零速扭矩输出也是有电压输出的。

网友:
我是变频器出来后并联3个空气开关,3个空气开关分别接3个电机,需要用其中一个电机了把另外两个空气开关关上。不要两个同时用,
控制电机的转停和转速都是通过变频器实现的,当然也可以通过比如铣床的变速系统再控制单台设备的转速和转停以及方向。但还是不保险啊,每次只用一台设备也麻烦不了多少,把变频器搞坏了就亏了。

楼主:
按楼上二位所说还是不能解决用开关直接控制电机的问题。我的本意是想不使用变频器的通断来控制电机
我的想法是直接使用机床本身的控制系统,这样方便一些。也能熟悉机床的正规操作。
现在非常期待14楼大侠来详细说一下那种需要在变频器输出端接控制器的应用方法

网友:
楼主的要求不能实现的。要么停机,再切换;要么使用三台变频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楼上二位所说还是不能解决用开关直接控制电机的问题。我的本意是想不使用变频器的通断来控制电机
我的想法是直接使用机床本身的控制系统,这样方便一些。也能熟悉机床的正规操作。
现在非常期待14楼大侠来详细说 ...

变频器有输出是不能硬切换的,那样会产生很高的di/dt,  IGBT迟早要炸掉
要么全转,要么停机切换。

网友:
不过变频器输出硬加接触器的案例也有,我记得以前电梯里用过,而且是行业强制要求。一旦出现紧急情况,不管变频器是否有输出,接触器一律无条件跳脱(变频器炸掉就炸掉 ),然后轿箱被机械抱死,以保证轿箱内的最大的人身安全系数。

楼主:
了解了,现在就是非常好奇四楼大侠说的天车的变频器应用方式,非常期待他能够详细解说一下天车是如何应用接触器在输出端来控制而不损坏变频器的

楼主:
如果说输出端同时接两个负载,一个负载持续运行,另一个能不能随意通断呢?

网友:
我个人的理解,只要在通断时保证能够吸收浪泳电流就是可以的。在接触器的两端加一些保护装置吧,不过这样一来可能成本会比加一台变频器还贵了。

网友:
变频器输出到电机不允许接其他开关一类的!包括停机启动都得用变频器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