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6大家都选择怎么充

楼主(2010-01-28):
IMAX B6用平衡模式充电,1.3A的电流,充3.8V的
电池
居然充了两个小时,现在还在平衡中,这可真有的太慢了
想用串充充,是不是要快点,有什么缺点嘛
电池插了充电插口,又连接了放电的两根线,就是平衡充模式
不连接放电的两根线,选择CHARGE就是普通串充模式吗?

网友A:
B6就是这个德行的,电池差异大的会冲到哭,用CHARGE模式是快点,但是电压低的那颗电池会永远低,高的又有过冲的可能...唉

网友:
所有貌似B6的充电器都是一个德行!~

网友B:
呵呵,B6就这么不经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