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收机天线怎么放,遥控距离最远?

楼主(2010-01-28):
1.沿着机身方向

2.沿着机翼方向

3,用根塑料管套住,垂直放

4.其他

大家讨论下哦!

网友:
我的R6008HS是两根线,说明书上说两根线应该垂直成90度角。

网友:
呵呵,显然用2.4G的不需要回答这个问题,应该是1

网友:
和机身平行 拖在尾巴后面

网友A:
RJD..你说的有人149的接收  加长到4米..
.
接收加长有什么讲究么?
  出厂的长度没有规范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RJD..你说的有人149的接收  加长到4米..
.
接收加长有什么讲究么?
  出厂的长度没有规范吗?

应该是按照半波长成正比。

网友:
应该是1/4波长的奇数倍?!

网友B:
149dp 原厂天线是1/4波长 ,也就是2米长度,电压最高。
延长到4米变成 1/2波长,也就是电流最高。
这种情况下天线长度优势可以大于谐振优势,所以 天线延长到4米的149dp可以被FF9遥控 6-8km以上(最大值,请勿试验,以免丢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149dp 原厂天线是1/4波长 ,也就是2米长度,电压最高。
延长到4米变成 1/2波长,也就是电流最高。
这种情况下天线长度优势可以大于谐振优势,所以 天线延长到4米的149dp可以被FF9遥控 6-8km以上(最大值,请勿试验, ...

6~8KM的理论数据是如何得到的?靠谱么?

网友(2012-12-05):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2.4G的就不用回答?谢谢啊!

网友:
我2.4g的控  我记得有一次飞机飞的太远了有些失控的感觉,我立马把遥控天线打成水平方向,飞机救回来了。

但我不确定是不是应为天线的原因,所以我每次飞都是接受顺着机身,遥控天线折成水平。

随便求大神指导。帮指导者以后发财俺送 切糕

网友:
我用天6,以前天线沿机翼方向到150M油门一抽一抽的,后来天线用碳杆固定,竖直立起来,200M无压力

网友:
看了上面的问题和回复,哭笑不得。
一个通信系统,天馈系统的非常重要性,这点广大的模友都明白。天馈系统首要的问题是阻抗匹配,阻抗的性质(容抗、感抗)跟天线的尺寸、外形相关(相关的讨论已经在很多的回帖中讲过),不知道哪些想把天线加长、缩短的模友有没有考虑到这点?天线在架设时,还要考虑天线的极化方向(相关的知识也简介过多次),收、发信天线如果极化方向不同,信号的强度最大可以相差到20db。也就是上面有模友说感觉快失控时采取措施能有效的原因。一些通信系统为了相互信号的隔离,采用极化方向不同增加隔离度。所以,收、发天线最好方向一致,即要么全部水平,要么都垂直。注意在周围有遮挡物时候,极化方向可以在电波传输的折射或反射中改变。天线还讲究增益的大小,但不是简单的增加天线长度就能增加天线的增益,天线增益的增加是要求波在电缆传输中相位的叠加,这个原理和计算非常复杂和难懂,就是学这个专业毕业的(微波中传输线原理),有的都是一头雾水。就是开卷都难到80分以上。我也只记得几个关键性的结论了,推理和计算几乎都还给老师了。

网友:
接收机只接收信号不发射信号,所以阻抗问题基本可以忽略了

网友:
收发信系统都要考虑阻抗问题吧,13楼讲的很精辟,顶上去

网友:
改天线不如仔细调整好极化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