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BEAM E4A尾巴抽动问题

楼主(2010-01-28):
求助高手!

BEAM E4A 新机初航

GY520+MKS DS8910, DX7控,212MG, 蝎子2221-8 13T, 亚托35X

感度64时,普通悬停油门和螺距(-4  +9),急推油门尾巴快速左右抽动,但是快速自旋急停锁的死死的,悬停时候尾巴也不抖。然后普通模式感度调到61,急推油门抽动消失,但是尾巴又点锁不住了,快速自旋停止的时候尾巴会回抽一下,感度62,63时类似,62时抽动稍小,但自旋急停小回抽,63类推。。。。再调高的话,比如70,悬停时尾巴就抖了,说明感度过高。

切3D抽动减轻,感度58。 但还是有点小抽。

请问是怎么回事啊?如何解决?

网友:
尾巴中立位未抓好,關閉GYRO感度下設定中位.今天我才剛剛抓好beam的中位,3D mode 鎖得死死的

网友:
急推油门,掉转也可能引起摆尾的,油门螺距没配合好

网友:
ls说的也很有可能。

网友:
电池是不是不够力

皮带是不是不够紧

网友A:
有人搞无副翼,你搞无尾翼得了。。。哇咔咔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人搞无副翼,你搞无尾翼得了。。。哇咔咔

网友:
还有个可能

你检查下电机的齿轮上的顶丝是不是和大齿轮有摩擦!!!

网友:
加大螺距曲线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