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试50元发动机和三叶15A蓝头,求助老鸟~!

楼主(2010-01-28):
老鸟哥哥们你们好? , 又要麻烦你们下了,请各位帮个忙,入正题,先说说三叶的吧,情况是这样的,发动机油针全乱了,我想从新调一下,因为是新手所以很多都不明白,也没老手带的,我想在主油针关死后开3。5圈,副油针开1。5圈的基础上开始调,发现副油针在风门完全打开的时候可以拧到最里面,很深的,然后风门就关不上了, 要是把风门全部关闭副油针就不会往里钻那么深,请问风门应该在什么位置把副油针关死再开1。5圈呢???

再者就是50元的小日本发动机了,发动机刚到的,一开始在原始状态还是好启动的,热车后慢开风门到最大,转速上去了,上去1---2秒后速度就开始降低像怠速一样的速度,一会后就熄火,这是什么原因呢,是贫油还是富油啊???   我看别人说的这发动机主油针开两全左右就可以了,我就把主油针关死开两圈,完了,完了,打不着车了,不知道怎么调了,副油针反正不要动,在说了,我也不敢动它,老鸟们,这两个发动机各怎么调啊,劳驾您的金手银胳膊,还有您的经验,教教小弟,小弟在这先谢谢哥哥们了~!

网友A:
三叶 15发动机,小油针是在风门全关的情况下 在开1.5圈。

网友:
三叶那个你是不是调的怠速螺丝阿,副油针在摇臂的中心孔里面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是怠速螺丝,是摇臂的中心孔里面的副油针

网友:
三叶15的怠速螺丝和摇臂里的副油针好像是同一个,一般来说怠速螺丝就是摇臂里的螺丝,调的时候要关风门再开,大小油针都开3,4圈,往回调。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叶 15发动机,小油针是在风门全关的情况下 在开1.5圈。

我的三叶15,也是这个位置。

网友:
我刚调完三叶15级的,新买回来的.

副油针是在2圈多点的位置,副油针是在风门全关闭的位置逆时针拧转2圈多的,记得,是风门全闭位置.

副油针在出厂的时候,已经设定好一个位置,基本能启动的,我的副油针出厂大概1圈3/4那样.

主油针开度不到1圈,3/4到4/5圈那样.小油门能启动了,稳定一会,往大风门慢慢推,如果总是维持不住,而且调大主油针也是一样熄火,那你就往小调去,不要怕贫油伤发动机,先1圈半,一圈,一点点的往里拧,直到推到大风门能维持住.然后调出高速,记得要富油点哦,好保护发动机.

然后再细调副油针,一直到猛推\猛拉油门,发动机都能及时响应.中间可能要轻微调一下主油针,因为副油针的开度会影响主油针的供油量的.

希望你能早日调好你的发动机.

网友(2010-04-03):
引用 楼主:
不是怠速螺丝,是摇臂的中心孔里面的副油针
没事你动副油针干吗!副油针出厂前是调好的根本不用动即使要调+ -不要过8/1圈还有建议买大排量的。排量小的稳定性不如大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