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磨软轴是否耐用?

楼主(2010-01-29):
由于软轴结构的特性,有朋友说软轴是易损件,请问常用的电磨软轴一般能用多久?是否加液体或固体润滑剂能明显延缓磨损呢?请用过的有经验的朋友说说?

网友A:
加油应该有用的吧 我的也加油了

网友B:
谁有软轴,想看各部分细节照片。

网友C:
软轴内部是钢丝结构,弯度越大,金属疲劳损伤的可能越大,但是在寿命期内购用了,就像灯泡一样,够用

网友D:
寿命很长!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短!只要不是进行商业生产,你的软轴可能都坏不了 结构和摩托车的转速表的软轴基本一样。可以适当的加少许机油,注意使用时尽可能吊起来拉直,尽量不要弯曲。放心用吧!只要不是伪劣产品!

网友:
软轴内部那根东西,可以上摩托修理店卖,买会来再DIY一下就可以了.......和摩托车码表线用的是相同的材料.....

网友E:
我的那根美国软轴已经用了近两年了,平均每天用两小时
我的那根美国软轴已经用了近两年了,平均每天用两小时

网友F:
业务的说,绰绰有余

网友G:
汽车发动机用的机油,最好用15W的.

网友H:
据卖软轴的商家说,来配软轴内芯的客人不少,反映比较爱断。

楼主:
看来正确使用和适当加油还是有一定的寿命的,呵呵
不过摩托车的转速表线确实不怎么耐用,容易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