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新鸟求助!

楼主(2010-01-29):
我要做一条大东方号大约1.5M左右 分别有明轮.螺旋桨.帆三种推动设备.吃水线很深.请问用明轮
电机
准备用直流减速马达.那螺旋桨要用什么电机.550?遥控要用什么样的 ?多大电调?船体采用什么材料?

网友A:
1.5M 的船
浆采用双或三580以上吧,电调最少150A/每电机,
明轮的话用四组明轮,可用双共轴两套动力580电机,或是单轴四套动力550电机,
如果还要用帆的话,还要加船底配重,建议去F版看下,
至于船体材料,如不用帆的话轻木上柒做防水比较方便,材料也好搞,
但如果上帆,那船底还是用玻纤吧,但是需要自己开模了,不过成品效果会好些,
各人建议用明轮+浆行了,再加帆的话船体结构不好控制,,,,,,
以上仅个人看法,不代表权威,如有不是,请他人指教,,,,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调最少150A那俩电机要用多大的 ?能否推荐一款整套的遥控设备,越便宜越好!你说的明轮部分没听明白。能更加详细的 解释吗?有图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