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室内无动力RC滑翔机资料分享

楼主(2010-01-29):
一直对老外们玩的室内滑翔机很感兴趣,终于在本坛也看到了有同样想法的朋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做无动力滑翔机得了
会省去电池,电机重量

现将前期收集的一些资料和大家分享。
用下面这个掌上小车改的室内滑翔机。该车有4个开关通道,可以分别控制2个电机或电磁舵的正反转。

看看拆出来的整套电装。除了电池和飞机本身,这套电装可以完全不用修改的使用。

接收板的安装:

小车原电机做的舵机

看看飞机的全貌:

是不是很有意思?

楼主:
下面这台连电池都没换,还是镍氢的,舵机换成了电磁舵,T尾,详情如下:

Semi scale Jantar std plans
wing span 458mm
root chord 32mm
tip chord 21mm
dihedral 20mm each tip
fus overall length 237mm
width 15mm
depth 27mm
nose moment 70mm (tip ofnose to LE of wing)
tailplane span 80mm
root chord 23mm(including elevator)
tip chord 21mm
elevator 7mm
verticle fin height 40mm
model balanced with gear as shown in pics, no weights needed
cg starting point 7-8mm from LE,test glide
tow hook location was done by eye, worked for me. wouldn't go any furthar back.model went straight up on towline, no control inputs necessary

原帖:http://www.rcgroups.com/forums/showpost.php?p=2172006&postcount=95
图纸:

楼主:
My Bitglider

I had always dreamed of having a reallysmall rc glider, then when I saw this thread, it was the last straw and i hadto build one. I live in a dorm and don't have a car, so I had to work with whatI had as far as materials were concerned. I begged the lady behind the counterat our dining commons for a few styrofoam "take home boxes" the nextlunch and got right to building. The tail boom is a 1/16" fiberglass kitespar I had from another project and the electronics are from an rc Hum-v bitcarI picked up inpulsively at a Frys. It uses a pull/pull rudder control systemwith the car's motor as the "servo." It glides well, but the range ofthe tx/rx is only a few feet; maybe I'll try another car's components on mark2 in hopes of better reception abilitys andperhaps add a motor for up/down as well. The whole glider was built using only1 and a half styrofoam boxes!
Pictured below are

1: the plane taken apart into its main components. The motor in the fuse(behind the rx) is recessed in an elevated cross platform.

2: My bitglider next to my Steelhead Productions MHLG
( http://www.rcgroups.com/forums/showthread.php?t=255154 )
(and we thought a 31" w.s. was small, Dean!)

3: Everything ready to go with a pen for sizing.

4: In addition to flying well, this thing is just cute. The camber at the LE ofthe wing is from cutting the panels to include a little bit of the curved edgesof the box. This gave it a great looking airfoil shape. and

5: Zoooom! She flys at a running pace, so I need a little bit bigger a flyingspace than my hallway, but boy dose she go!

Alright, enough of that for now. Keep posting guys, this stuff is great!
-Eric

原帖:http://www.rcgroups.com/forums/showpost.php?p=2602447&postcount=135

楼主:
Well, here it is... (So far, anyway.)

16" span, 0.55 oz.AUW.
2.5 oz/ft^2 loading.

I just need to install the coils, and then it is off to learn how to fly withbang-bang controls..!

(I have a couple bolts taped on the tail, to simulate the weight of the coils.)

I have flown it free-flight (full weight) and it flies nice, very fast, with aflat glide. I might take the onboard pack down to a single cell, to get the AUWdown to 3/8 oz..

原帖:http://www.rcgroups.com/forums/showpost.php?p=2203895&postcount=51

楼主:
奉上一个2通开关控山坡机飞行视频,来源已经记不清了,原作者要是看到请见谅。
最后祝大家周末愉快!

网友B:
不会是靠纸板扇风的那款吧?

网友:
mark一下,回头来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会是靠纸板扇风的那款吧?

当然不是,那个已经发过了,这个是RC的,哈哈

网友A:
俺的想法是做个通用吊仓
用的时候往KT机上一挂
如果是室外距离最好远点200-500米

楼主:
通过提高控的电压到9V,配上合适的发射和接收天线,微调线圈到合适的位置,是可以提高这个控的遥控距离的。不过要是用于室外这么远的距离有点悬。貌似这个控是调幅方式的,比较容易受到干扰。另外有老外尝试过把这个控改成比例的,不知道最终结果怎样,我没有在这方面深入。

网友:
那个山坡机不错

网友C:
这室内的,有没视频呀??老实话,上面那架开关控滑翔机,实在对不起那斜坡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室内的,有没视频呀??老实话,上面那架开关控滑翔机,实在对不起那斜坡呀。

呵呵,这里有个视频,不过是室外的,而且不是这个小车控的。图纸: mini

原帖:http://www.rcgroups.com/forums/showthread.php?t=1042732

网友:
俺想做的就是是这个啊

网友:
这个接收机用的是Spektrum的2.4G6通道接收机。

网友:
它的舵机参考了早期的船用舵机
值得研究

网友:
不 错 有氧运动...

楼主:
又找到一架,翼展482mm,弦长63.5mm,因接收问题,只用集成舵机控制方向舵。
大家看看这架还有什么其他地方是异于常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俺的想法是做个通用吊仓
用的时候往KT机上一挂
如果是室外距离最好远点200-500米

看到本坛的前辈,修改这个控的最远距离是室外100m左右,对于这种级别的小飞机应该是够用了。

网友:
我买过 这种遥控车  跟头车  30元一辆    里面两个6毫米空心杯  2.4v电池组

楼主:
30块价格不错,我买的是尸体,电池不行了。这个6mm似乎不是空心杯,反正感觉没有力。不过总体来说这车还蛮有玩头的。控和接收板都能改造,还有2组齿轮箱,似乎也有开发的余地。

网友:
留名 这个帖子不错

网友(2010-03-05):
今天打印了A3的弹射滑翔机图
过塑后当模板
准备弄个

楼主:
顶顶楼上,祝早日爽飞,顺送视频两段供欣赏。

真是羡慕老外们的飞场。能像第一个视频中的自由飞这样悠闲的飞行也很有意思哦

网友:
第一个鬼佬起飞太暴力
已经跟朋友说好了
下次出去KT机给俺拉上去

楼主:
刚刚看到一个很酷的设计,可折叠马达的滑翔机,也转到这帖中吧
http://www.rcgroups.com/forums/showthread.php?t=1209762

再补2个A4纸图纸,letter纸的请到原帖找:http://www.rcgroups.com/forums/showpost.php?p=14606349&;postcount=34
Rito La Mariposa motor glider A4.pdf (32.62 KB, 下载次数: 743) Rito La Mariposa motor mount box

网友:
这个想法不错,不需要其他任何动力装置,就单靠螺旋桨转动起来的风力,就可以站起来,然后滑翔的时候,靠空气阻力,自己放下去,太牛了!

楼主:
wow!
27楼的机机更全的图纸来了!
这下可以开工制作了

网友:
很喜欢27楼的飞机模样

网友:
这个机的外形太正了,柔中带刚!如果保持原机型,用小蚊子设备做成双发前拉的,不知大家觉得怎样?如果大家说行,那我先试一下,十天后拿过来献丑。

楼主:
应该可以吧,不知道准备用什么做机翼呢,装马达强度是不是够。

网友:
可以选择的材料是全部用装电器箱里的那种泡沫,机翼热切割加打磨,机身分两半掏空。或者机翼用泡沫,机身用5mmKT板(这里只有这种)切成2.5mm的,不过用kt板的话太重,我那种板没法去皮的。用碳条固定两电机兼加强机翼,电机固定在碳条的方法已想好,那机翼有个想法就是模仿飞行披萨那个斑竹发的那个小的滑翔机搞成可拆卸的。最顾虑的是重心和推力线问题,用小电机吹风做升降舵。我超级讨厌电磁舵,以前超级喜欢,做了几个基本失败,找磁铁,绕线圈,做支架,就为了那点小东西,折腾的半死(主要原因应该是没有合适的工具)。

网友:
原来飞机还有这样玩的,爽啊!心动了!

楼主:
继续更新这贴,明尼苏达的这位大侠,用一只手(还有一只脱臼了)做了下面这个滑翔机
机头,机尾采用1mm轻木片,KFm2翼形2mm的Depron机翼,5mm空心碳纤杆,集成舵机的3通接收。
原帖:http://www.rcgroups.com/forums/showthread.php?t=1215654&;highlight=3ch

网友:
准备开工,还是小蚊子设备,由于打印的原因我只能调整到翼展44cm,看总重,决定用6mm电机双发还是7mm双发,全比例的那套设备,电磁舵还搞不好,暂时不考虑。

楼主:
我也开始动手了,只是手头只有3mm吹塑板,试切了个27楼的版型,比较失败,弧度比较多,有点难切。决定先试作一个1楼的片身机,结合35楼的KF翼(吹塑板太脆,没有Depron和EPP那样的韧性)。舵机的话这次想顺便试一下另一帖中提到的小马达舵机。零件基本都已经切好打磨好了,还在琢磨怎么做上反角比较好,另外就是重量估计和超过20g,不知道会不会太重

网友:
我今晚也弄了1个多小时,用热切割把5mmkt板两边的皮去掉,剩中间的大概不到2mm厚。

切好主要部件:

不好意思,还在用天平,几个主件总重3.4克,机翼有点薄,由于切割时是从机翼的翼尖到翼根,所以要弯内凹有点难度,如果从前缘热切割到后缘弯起来就很容易,机翼如果只切掉一边的皮,会重点,但是肯定强度不错。如果机翼固定时还是太软,就考虑换成带一边kt皮的。还在考虑可拆机翼的问题,已把舵机三个插孔分离出来,准备固定在两片机翼的连接处,和机身搞成三点固定式(三点式哦!)已称小蚊子接收+6mm电机2个+75mah30c+手机电机+三个桨=近10克。机身最后可能要增加到6克,估计总重超过16克,用2个6mm电机应该没问题。一起试试吧!

网友D:
5mm板片成2mm板,你太過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5mm板片成2mm板,你太過份了,

网友:
还是新开一贴吧: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66738&extra=page%3D1

楼主:
ls的版型切得很不错啊,翼形看上去也很舒服
我的机身和机翼也做好了,接下去考虑怎么把电装和舵面做出来
在飞行披萨上看到一个很简单的平板翼上反角做法,用在了我的KFm2翼上

目前重心在机翼后缘上,配重后手掷试了下,还行。

网友:
你这个翼展多少?

网友:
你这个翼展多少?我升降要用吹风法。

楼主:
呵呵,我的翼展38cm,上反角15度左右,准备采用传呼机马达舵机法

网友:
早日上视频,期待。

网友E:
引用 楼主:
呵呵,我的翼展38cm,上反角15度左右,准备采用传呼机马达舵机法

到时,马达舵机法一定要给个特写。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到时,马达舵机法一定要给个特写。

做好了,还有待改进,用了2种不同的限位办法,先上个视频看看吧

-----------------------------------------------------------------------------
终于完工了,全重将近20g,不知道全力掷出后留空时间有多少。细节照片来了:

网友:
这方法不拖泥带水,直接了当
好!!!!!
去通讯器材市场10两纹银淘五个
自己做的电磁舵跟小电机重量也差不多了
还是这个爽块

网友:
太棒了,在电磁舵这方面上我真的是不行,上次搞个磁铁的支架花了1小时,然后基本失败,摩擦太大。这个电机做的舵机真不错,有时间再向你请教限位和回中的细节。
显然你这个应该是无动力滑翔机吧?
另外这是6mm电机吧,我接触的6mm电机有三种,小黄蜂的,6克舵机里的,遥控小车的,动力逐个减小,你是用哪个?如果用手机震动电机不知行不行,行的话那就比较轻了,估计力量不够。用6mm电机缺点可能是太重。

网友:
6MM震动电机用的是6012的空心杯,扭力跟舵机里的类似。

楼主:
呵呵,确实是无动力的,没有好的飞行场所,只好等天好的时候到公园试试,不知道飞行效果怎么样。电机是废物利用小车的,扭力是很小。原本想用透明塑料薄片做铰链,利用它的弹力回中,但小车电机拉不动,只好换了细钢丝铰链,利用气流回中了。另外也考虑过加动力的。手里正好有内置电调的3通迷你接收机、7mm动力组和电磁舵。要是无动力的飞行效果不好,我这个类飘飘机应该也很好改成后推动力的。 用计算器算了一下,貌似加动力后应该能飞得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E:
...
如果用手机震动电机不知行不行,行的话那就比较轻了,估计力量不够 ...

又看到一种马达舵机的做法,这个扭力应该不小,不过原帖就2张图片,没有更多说明。

http://www.efly98.com/cdb_efly98/viewthread.php?tid=27765&page=1#pid273410

网友:
这种方法就是拆开舵机类似的方法了,国外一种1.5g舵机有类似的结构。

网友F:
回复 楼主:

添个趣: 原来给家小屁屁虫改做过2通玩具机,翼展30cm 起飞重16g.  无风时 室外也是能很好飞哦~~
.

楼主:
引用 网友F:
添个趣: 原来给家小屁屁虫改做过2通玩具机,翼展30cm 起飞重16g.  无风时 室外也是能很好飞哦~~
338821338822.

,一样,都是给孩子弄的,自己也找点儿乐子

网友:
我也是跟老婆说弄给孩子玩的. 这个理由不错!

网友:
都是!都是!
没工夫弄那些个专业的
老婆孩子高兴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ls的版型切得很不错啊,翼形看上去也很舒服
我的机身和机翼也做好了,接下去考虑怎么把电装和舵面做出来
在飞行披萨上看到一个很简单的平板翼上反角做法,用在了我的KFm2翼上
335003 335004
3 ...

试飞了吗?感觉重了,那板看着很厚啊!

楼主:
嗯,全重22g,我也觉得有点重。在卧室里掷了几下,平飞不错,打方向舵掉高度比较厉害。不知道在空旷些的室内场馆或无风的室外往高处扔会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