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 Pro打尾舵就追尾?[已解决]

楼主(2010-01-29):
请教各位朋友,450 Pro kds800+md922悬停没问题,但一打尾舵就产生追尾,调感度,感度调大,尾巴摆动角度小,感度调小尾巴摆动角度大,想问一下是什么原因照成的!感谢了
[已解决]

网友A:
中立点没调好

网友B:
是你的尾舵速度慢了跟不上陀螺的速度,把延时调小,一直调到不追尾,这不会影响自旋速度的。有些人认为数码舵机不用延时,那是错的。延时的功能就在于此。你试试。

楼主:
中立点很正确,不会飘
延时调大调小都没差别

网友B:
人家是说的打舵尾巴回弹,又不是说的飘。

网友C:
降低感度

网友B:
适当调低感度,适当增加延时。

网友B:
追尾主要是因为中立点没调好,机体振动,尾推不顺,感度过高,舵机速度跟不上等因素。LZ悬停没问题就说明中立点是调好的。

网友D:
KDS 800 出这问题也不奇怪

网友B:
调尾巴跟调油门和螺距曲线是一样的,也要把行程,感度,中立点,延时,电机转速,螺距等调到位才能发挥其最佳的性能。就是差点的陀螺和舵机,也要让它发挥到最佳。其实这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