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题。请教大家。

楼主(2010-01-29):
有没前辈把副翼换成平衡锤飞过??对稳定有帮助吗?

网友A:
对炸机很有帮助

网友B:
YT450GF的副翼原来就带两个平衡丁的,听说是为了增加稳定性,但拆了以后飞机更灵活。

网友C:
副翼不能换成平衡锤的,不能飞的,可以增加平衡锤让飞机更加稳定。

网友D:
这个问题我问过,哈哈,答 案是不行滴,平衡锤只能加在平衡杆上,不能取代副翼,其作用是增大鸡鸡的惯性,使之稳定,后遗症是鸡鸡变得反映迟钝,安装方法:一般安装在最外面,惯性最大,越靠近中心就惯性最小,新手建议每边加2~3对,可以四面悬停后慢慢减小,甚至去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