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 大家 450机问题

楼主(2010-01-29):
问一下 大家 450机问题,为什么浆经常打到尾管呀  怎么克服  谢谢大家

网友:
 练好技术尽量不炸机就打不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一下 大家 450机问题,为什么浆经常打到尾管呀  怎么克服  谢谢大家

新手通病,发现飞机控制不了就把油门拉到低,飞机加速落地,飞机弹地后桨抖动打到的尾管的,学会温柔降落,就基本不会打尾管了,还有用玻桨或碳桨,受反弹变形会小很多

楼主:
是在空中打到尾管  (倒飞时)

网友:
正常飞行也会打到尾管?你真牛!

网友:
该炸的还是要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