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请问~~

楼主(2010-01-29):
我要在船上用俩580
电机
.那就要卖俩150A电调吗?每个电机都要配一个电调吗?电调的大小是什么决定的?

网友A:
好像还要用混控器吧?
电调大小根据船型 桨 动力搭配 大点没坏处

网友B:
建议还是有几个电机用几个电调,电调并联(信号),
混控不是太好用,
LZ多看下双驱的CAT就知道,
大家拉速度等都是双电机,双调调,
但是前提使用同等型号和KV的电机配同等A数V数的电调,
至于正反浆的话,看船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