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1、F2(自由飞、线操纵)模型技术讨论区
遥控飞碟(玩具)接收如何接电和电机

楼主(2010-01-29):
想改简易自由飞,不知道如何接线。淘了一套遥控飞碟(玩具)
遥控器
,但接收没有接电源和
电机
,自己是电子盲,不知如何接。请高手指点。上图先看看。请高手最好在图上标清楚。再次感谢。

网友A:
多少钱买的?红外线遥控?比例的?多档调速?

网友B:
感觉lz被骗啦

网友C:
有没有标注M,B之类的东东,一般M指电机了,B指电池,我只看到一个M+,也不知道这个飞碟原来接几个电机呢?

网友D:
那个插座估计是充电插座,顺着找找看,能不能找到电池正负极。还有顺着那个电解电容的负极找,多半也能找到电池负极。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各位了。
看到标注的M+和M-了,还有H-和H+以及L-,不知道是接什么的。
再次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