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机子对飞行时,机身右倾斜得历害

楼主(2010-01-29):
十字盘是水平的,上面的拉杆也长度也是一致的。陀机动作也是一致的。就是对尾起飞的时候。我发现机身右倾得历害。悬停的时候也是。如果 你控制机身水平时,机子就向左飘得很快了。我把机子固定在水平阳台上,加电转动,从机头望去,发现机子的副翼是向左倾斜的。这是飞越325元送场外箱的机子。我的机子电池300克,机子全重970克,有点头重了。

网友:
正常,分析一下受力状态久知道了

网友:
正常
,我的机子也是那样

网友:
正常,克服尾桨向右的力

楼主: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Q4OTMzODA4.html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Q4OTMzMzgw.html我的录像,,机子太飘了。GM700   T6HP山寨控。

网友:
楼上的怎么飞得一点不稳,是技术问题吧!

网友:
锁尾未调好,老是向左转。。。

楼主:
我度过了,调控上的感度也不行。调陀LUO仪上DELAY延时旋钮也不行,调尾巴上的中立点也不行。机子并无明显震动。但是机子热机10分钟后,有时候 可以 锁住尾巴。但有时不行,有时还会向右转呢。我想可能是GM700性能变差了吧。我用格宁D90金属数码陀机。T6HP控

网友:
GM700比较垃圾的~~~

网友A:
斜盘舵机动作不一致
回中不准

网友:
对新手,GY401非常重要,上700这样的陀螺,楼主能顺利飞完一块电就很牛了,如果用401,可能现在对尾早已过关了。

网友:
我的飞机在脱控状态下(飞机能稳定住5秒左右,是500级)我从尾部看去(对尾时)副翼向左倾斜,请问何解??都自稳悬停了 副翼居然是左倾应该向左飘来着。。但是飞机从始至终都没有左倾的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斜盘舵机动作不一致
回中不准
认同,简直直接地说,鸡鸡没调好

网友:
手不够块

网友:
之前我也遇见过,但不同的是我是向左倾,其他情况与你一样,十字盘水平、拉杆一致,也无双桨,.但就是左倾.

之后索性就放长左拉竿,边调边试飞,直到能平稳离地为止,用卡尺一量,左拉杆比右边的长出2MM左右,十字盘也不水平了,但起飞很稳,不倾斜了,悬停也不漂了,应该是飞越的精度不够,需要边飞边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