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元DIY你的72M控天线,将距离提高到10KM以上(第二部分)

楼主(2010-01-29):
加加减减DIY你的72M控天线,将距离提高到10KM以上(第二部分)

第二部分内容是:选择合适你的BNC/SMA高频连接器和一条高增益天线,将距离拱到10公里以上。这部分讲述的是如何在淘宝上采购廉价而实用的器材,以及实施细节及策略。
注意
1)72M控生产厂家的技术人员决不是大饭桶,为什么原控选用如此"弱智"的拉杆天线,除了成本,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出于携带及使用方便上的考虑。如果没这条限制,他们估计会立马能给出比本文多出N倍的组合方案。
2)我们所准备进行的改动,就是在有限突破而又尽可能维护这条原则的基础上,为实现10KM的控距离目标而努力。
3)如果你的主流控及部分非主流控,目标不是为了10KM,而仅仅只是为了实现5KM左右的可靠控距离,请直接阅读下文最后部分,关于"缩短型1/2波长底部加感天线"及"缩短型1/2波长中部加感天线"的有关内容。此方案是所有方案中,对此原则破坏最小的方案。
(横横~~吓人!。。。)

继续开练~~
需要采购的器材包括:一根正规厂家加工的高增益天线(含电缆及插头),一个模样你喜欢的射频连接器,额外短的50欧射频同轴电缆。后二者可以在采购天线时提出能否一起配好,淘宝参考价增加约15元人民币。
我们打算将天线独立放置,拆掉原控的拉杆天线,将射频连接器安装在原控天线出口那个地方,用螺丝固定好,天线本身和射频连接器之间用电缆连接,射频连接器和控原电路RF功率末级,又使用备份的的电缆连接。这样可以取得最稳固的安装效果而且损耗也小,在以后想用回原来的拉杆天线时,还可以很方便地卸下来。

在贴子第一部分已经说了:如果你能认真解决好天线的这些小BUG,就相当于提高了10倍以上的发射功率。但我们的目标不是10倍,10倍太少了!我们的目标是16倍以上,也就是相当于将JR X2610等主流控的输出功率提高到16W,以确保10KM控距离的万无一失。
·#¥%行不行呀?
行不行谁说了都不算,我们先将16倍转换为dB,计划将"油水"一块一块地往咱们这边抠。
2-2得4,2-4得8,2-8-16,3+3+3+3=12dB。好,目标清晰了。

一、仅靠一根好天线帮我们捞到的 "油水", 总体是否够12dB呢?
天线最重要的三个指标谐振,发射效率以及驻波比VSWR,虽然目前市售的72M用商品天线,能较好地解决了这三个问题的不在少数,但我们仍需要事先算算。
1)谐振和驻波比VSWR大概有"油水""-2dB到 - 3dB"加上"-1db到 - 2dB",总体3dB到5dB。
2)"没见谁遥控时会直楞楞地树起天线,那不是"傻冒"么~~~好,再 - 3dB
噫???这种人为因素的dB你都算?想耍赖么?(呵呵,估计没几个能想通,想不通就别想了,免得孔乙己又多了个兄弟~~)
3)发射效率:如果采购的是2.22米1/2波长的天线,则4到6dB
总dB结果是3(5)+3+4(6)=最少10dB最多14dB,好像够了又好像有点勉强,呵呵~~况且这只是理想状态,再说还要加上电缆及高频连接器的损耗呢?(江湖险恶~~虽然损耗很小近似可以忽略。)
那就干脆淘个4.45米等波长的天线吧,相比原来的天线是8到12dB,这回总保险了吧?
碰~~~屏幕前晕倒一大片~~~4.45米,4.45米??你是想让我再租辆卡车拉天线么?

(注1:天线的形式很多,4.45米等波长的天线,其真实长度并不一定就是4.45米)
(注2:以上只是粗浅的估算,仅供参考。但在实际遥控实践中,类似JR X2610的控,就算只作变动最小"缩短型1/2波长底部加感天线"的改装,也不乏能提高2-3倍使用距离的"非客观"报告)

射频同轴电缆及连接器的损耗估算:螺口方式的连接器损耗一般在0.1dB到0.3dB,卡口的要相应加大。那电缆损耗呢?现在小型天线用的电缆基本都是¢3或¢5规格的细电缆,好点的用¢7,就以南京富达电线电缆有限公司的产品为例吧,此公司的产品档次属中低档,内芯连银都不镀http://www.njfudacable.com/cpzs.asp?id=714&utype=236&select=&bbb=&ukey=&dd=208 在这个网页查查SYV-50-3-4,得知这种¢3电缆在72M频率时,最大衰减量是每百米约12dB,折合每米0.12dB,小意思~~采购天线时告诉厂家3米长就够了,想拿来跳绳的除外

网友:
呵呵,我不在CQ那边,LZ想法还是很不错的,
“所说"JR的72M变频高频头实际测试射频输出在0.5W左右",和我了解到的有悖,应该是测量设备及方法所造成的误差。主流控一般都用SANYO 2SC4910或类似的管子,该管子VHF 175MHz用标准功率放大管,Out Power输出值是0.9W,再查。没理由不认为在频率更低的72M情况下,能输出1000mW以上的RF功率”
2SC4910的DATASHEET上的确写着Collector Dissipation是1.5W,
主要是在外接散热片的情况下,功率回退是必须的,所以用到0.9输出是不大可能的,
再说这个工况是连续的。
我手里有不少于10个JR的高频头,应该有普遍性吧,
关于测试方法:
直接在电路板上焊接SMA头进行的测试,使用R&S数字功率计进行的。
大部分输出在0.5w左右,最小的在0.4W,
当然,我很欣赏这样最有效利用设备功率的方式。

网友:
在高点就可以把鸡鸡当卫星发射了

网友:
你确定输出阻抗是50欧姆?

网友:
我无语回答!
自找麻烦  玩飞机前先架1个小时天线  秒炸后 在收1个小时天线

到底是玩飞机  还是搞野外天线架设!!

网友:
GP天线的发射有下倾角,想要好的效果,要求安装位置要尽量高
    发贴辛苦,顶您!

网友:
恩 等待楼主的 试验 ,等待你的10KM飞行,  成功后再发帖子

网友:
顶LZ!无论如何,这贴的技术含量是毋庸置疑的

网友A:
请先不要误导新人 ,  等你自己试验过了有10km了 稳定遥控的 上图上视频后 ,再来发帖

网友:
这才是真正的技术贴

网友:
我看了老半天 也没有看明白有什么技术革新~!

中部加感天线 是80一条 配功放用的 大把多

还是等 3代放把

如果急 倒是可以把接收天线加长 试验一下

网友:
:看了第一部分还谨慎乐观,看了第二部分简直就像买狗皮膏药的 静看LZ结果了

网友:
楼主幸苦了 技术贴要顶

网友:
虽然没看明白,还是要顶。精神可嘉!

另:::LZ所说的“缩短型1/2波长底部加感天线"及"缩短型1/2波长中部加感天线”,是不是就是软天线?我买的软天线,下部也有一个黑色较大的柱体。这样的软天线可以拿来改造增加遥控距离吗?

多谢!

网友B:
这样的底部加感天线只会缩短距离,中部加感应该比这个效率要高,理论上讲,顶部加感的效率最高,呵呵,
以上所言仅供参考,

网友:
这个还是在自家楼顶FPV比较实用。

网友:
太强悍了。都发展到这样的地步了。

网友:
加感天线效率问题?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底部加感天线只会缩短距离,中部加感应该比这个效率要高,理论上讲,顶部加感的效率最高,呵呵,
以上所言仅供参考,

 不知bg2vn的这个结论是如何得出的?

网友:
太长,没看完。改进天线确实是增加距离的主要办法,干脆用碟型天线,可以到100公里了。天线的增益越高,角度越小,方向性越强。原配的遥控器拉杆天线,是全向的,效率低,但不怕丢方向。鱼和熊掌不可兼得,长距离和方便性不可兼得,啊。

网友:
等10KM飞行视频!~

网友:
LZ  能上个焊接射频线的图吗?

网友:
还是弄个电台来改装吧

网友:
全是理论

网友:
可以肯定LZ半桶水,期待高手出来

网友:
有理有据,好帖!

网友:
72mhz 一代,二代功放 满功率7W ,配合专用的中部加感的72mhz发射全向天线 ,  遥控可达25KM以上 (二次变频PPM PCM,PCM更远)

网友:
25KM。。越吹越大了,上视频为证吧,有个疑问,你飞机的视频能传输25KM?

网友:
回复是一种美德

看了不懂 。

网友:
大哥啊,RC工厂的工程师也不是吃干饭的!国家无线委规定各类型模型遥控器的主要技术指标是: (一)发射功率:<750mW, (二)频率容限:对于使用26~27MHz频段的模型遥控器<100ppm;对于使用40MHz和72MHz频段的模型遥控器,<30ppm。 (三)杂散发射限值:<0.75mW。

网友:
恩,纯技术性顶。

网友:
功率加大16倍?太强了~~~~~~~~~~~~

网友(2010-05-26):
这贴对于想把FPV飞机飞远又不想用功放的TX来说真是福音,找了半天我还是要把这个贴顶起来,用功放会导致很多的问题,搞不好会把别人的飞机也打下来,另,楼主还少了一部分关于接收天线加长的问题,在把接收天线加长到2。2M或者4。5M估计距离还要增加3DB或者6DB左右吧,回家我把我手头上还有的那个72M天线给掀出来改改

网友:
飞出去的是一架模型小飞机 飞回来的是一架模型小飞机加N架空客波音

网友(2010-08-27):
接受天线我觉得改装比,发射改装来的有效果。还有接收天线是垂直安装还是水平安装也很有讲究

如果使用400M做传输,可以考虑用数传电台来做飞行控制。使用模拟中继台+PA这样可以轻松达到100KM以上。

前提就不是使用遥控器控制,而是使用电脑,和游戏控制杆。

网友:
阻抗变换你都不搞定,还改什么天线,馈线引出阻抗都不匹配,还10KM,我说连以前的距离都无法保证,楼主还是洗洗睡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先不要误导新人 ,  等你自己试验过了有10km了 稳定遥控的 上图上视频后 ,再来发帖

网友(2010-12-18):
记号,记号

网友:
用方框天线吧,找4米长的导线,撑开成1米见方的方框,用支架撑好。相对DP来说,差不多有2db的增益。
方框天线有指向性,前后各加一个方框,再实时指向飞机的实际位置,那就更爽了。

网友:
用高增益天线能增加距离  拉杆天线效能是比较差的

网友:
用那个自动跟踪系统+卫星锅是不是更好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飞出去的是一架小飞机,可回来的就不止那些了,没准还有警车、救护车和上门讨药费的。

网友:
鉴定的结果是。。。。雪白雪白的小白贴。。。。

49楼说的没错

国内氛围很不好,小白当道,貌似高手都退避三舍了。。。

偶是菜鸟~

网友(2011-02-09):
技术贴要顶

网友:
实现远程遥控
1,加大发射功率。这个淘宝上有现成产品可买,但注意不合法哦。
2,改进接收机灵敏度。这个不是我们可以控制的。
3,采用定向天线,对准飞机发射你的电波,没飞机的地方你送的电波反正也是白搭。
直立的天线当然就是压缩垂直方向的信号,增强水平方向的信号。
有人说这个方法会容易丢失信号,这要看你的飞机往那飞,如果往远处飞并不大增加高度,这个方法是有效的。但在天线头顶盘旋很高,那可能是没信号了。
另外还存在一个天线极化的问题。你既然搞垂直发射天线,那么接收天线也应当垂直信号才最强,问题是你的飞机有那么大垂直位置放天线吗?

72m的天线做水平定向压缩的话,就算搞10DB天线阵列很也大,使用很不方便。要想远距离又用小天线,那么可以考虑2.4G或者5.8G的。不过到了这种频率,基本只能搞视距直视。你弄个30dB 的定向天线照过去,那10KM轻而易举。淘宝上我看 貌似有34dB的吧,尺寸也还能接受。

网友:
其实还有第四个方法。。。不过大家的飞机都比较小而廉价,用不上的。

第四个方法是飞机上装定向天线,直指你的发射机。角度依赖GPS和陀螺仪来确定。

如果用5.8G的话,天线也可以做很小,
我们假设接收机天线增益20db,
f发射机增益30db
总增益为50db
也就是信号放大了10万倍,遥控距离可以增加300倍。如果用全向天线可遥控距离是500米,那么这样对射之后就可以遥控150K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