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450 pro 尾传动杆的中间那个轴承应该放中间吗?

楼主(2010-01-29):
求助,450 pro 尾传动杆的中间那个轴承应该放中间吗?

网友A:
网上都没有数据。。。发个连接来看看吧。。。

网友B:
老叶还没装完啊

网友C:
我记得说明上说是中点偏机头10mm左右。刚才看了一下500ESP的说明书,也是这样说的,就是传动轴的中点往机头方向偏一点

网友D:
看BOBWHITE的教程应该是中央!

网友E:
我按说明书装的=。= 偏离10-15MM

网友F:
我放了两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