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IGN 55H 发动机拆解欣赏(多图)

楼主(2010-01-29):
因为磨车的场地尘土很大,所以担心发动机吸土过多,故拆解清洗之~~

结果手贱把活塞环拿下来掰着玩,掰断了~~一查要100元,而且还都缺货,郁闷~~~~

不过好歹也拍了些照片看看,已等候YT铺货~~

网友:
郁闷啊,磨合也要重磨了,总之 吃一堑,长一智啊

网友:
磨车要选清洁的场合,可在地面洒水。磨好的机器就不要再拆,如果拆了,已经磨好的配合就破坏了。

网友:
可以直接买OS的

楼主:
OS55H的环也可以用吧~~反正都是OS OEM的~~

周末就去高安搞一个~~

网友:
哇  还真不是一般的欠啊!……

网友:
玩模型的人手都有点 贱贱的

网友:
磨合完了再拆了清洗,楼主太有才了

网友:
发动机就算不更换新零件,拆解后也应该进行适当的磨合再使用,应为原来的配合面全部都改变了。
另外,一个经验教训就是带环的发动机,环与活塞装配好以后是不能拆卸的,否则就环就会损坏。

网友:
哎..  那个手啊...

网友:
拆開重裝..有時候洗洗機器.換換軸承.還是得拆拆的.
拆拆更健康.

网友:
拆卸活塞环是有技巧的 去修汽车修摩托车的哪里看看修理工是怎么拆卸活塞环的  还有拆卸清洗对发动机影响不大 因为改变不了多少精度。

网友:
建议莫合之前拆

网友:
这个型号好像缸套和活塞都买不到哦,还是用蓝头50稳当点儿吧?

网友:
拿一把钢尺,
对准自己的右手,
用8成功力,
抽3下,以后这只手就长记性了

网友:
照片不全啊!那个腰斩的环呢?搞这个的都是喜欢折腾的,有时候脑子会暂时短路,偶也干过一回,差点把手指头废了

网友:
精神可佳,不拆永远你也学不会,但拆的时候要注意几个要点,不然发动机会时间不长就报废的!

网友:
LZ个贡献精神 !表扬

网友:
活塞环拆前要加热,没事不要拆环!

网友A:
至于吗?我们的发动机一般每次跑完后都要拆开清洗。转速是直升机的两倍左右。
有环的汽油机也是经常拆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至于吗?我们的发动机一般每次跑完后都要拆开清洗。转速是直升机的两倍左右。
有环的汽油机也是经常拆洗的。

我也觉得,这种结构简单的发动机也都是生产线手工工人装的,估计装的时候还没我用心~~

只要没有硬伤,不会有什么问题~~

现在换了环,刚刚地~~

网友:
怕什么...
坏了整个新的!

网友:
别看回复  看签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