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450SV跟450V2版的尾管是不是通用的

楼主(2010-01-29):
450SV跟450V2版的尾管是不是通用的
我搞了一个450SV的机身用V2的尾管还有旋翼头、尾,装的时候发现皮带太短了
我以前记得这个尾管是通用的
难道是皮带缩水了???

网友:
GLSV和YT V2 的皮带不同,SV的皮带长一些,要用固朗450SV的皮带吧

网友:
尾管通用,但皮带不通用

楼主:
我知道皮带不通用
但问题是我现在用的就是SV的皮带
要是尾管能短1CM左右就差不多了

网友A:
皮带严重缩水了                           其实皮带真不通用,尾管是通用的。LZ还是买SV的皮带吧,我因此也买错了N根皮带。SV的皮带难买的。祝LZ好运                              LZ仔细观察发现,SV是齿轮盘直驱,而V2是靠小齿轮盘,小齿轮,传动的………………搞上去的。把V2的用到SV上,当然回缩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皮带严重缩水了                           其实皮带真不通用,尾管是通用的。LZ还是买SV的皮带吧,我因此也买错了N根皮带。SV的皮带难买的。祝LZ好运                              LZ仔细观察发现,SV是齿轮 ...

我买的皮带确实比V2的长了好多
也说是VS的皮带
可是装上就短了这么多
看来要锯尾管了。。。
郁闷

网友A:
你把尾管再套进去试试啊。你确定买的皮带外包装是GL的吗??有些JJ皮带也是比V2长的。但比SV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尾管再套进去试试啊。你确定买的皮带外包装是GL的吗??有些JJ皮带也是比V2长的。但比SV短

上面标的就是KDS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