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命啊!!!被难住了!!!不知道如何是好!!!

楼主(2010-01-29):
请教大家个问题啊,快速打尾舵然后摇杆会中,尾
舵机
也会往回收一点,现象就是飞行时往左打尾巴,摇杆回中,尾巴会往右抖一下,怎么办啊。但是把行程打满,持续1秒钟后,摇杆回中,尾巴就不往回走。gy401+s9254,控是dsx7,感度75(jr控相当于陀螺感度50)。

网友A:
尾推太卡了.

楼主:
不是哦,尾推很顺滑,轻轻用手扳尾桨就能带动尾舵转动啊。

网友B:
理论上来说,75的感度应该是锁尾状态,那么打尾舵,然后控回中,尾推到了什么位置就应该是不会回来的。把感度调到50以下,进入非锁尾状态,打尾舵,然后回中,尾推就应该会跟着回到你设置的中立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