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电火花用的充电器烧保险管?

楼主(2010-01-29):
请教各位高人,我的DIY电火花用的充电器用的好好的,今天突然烧了保险管,换上新的又烧,是怎么回事呢?把电阻电容拆掉也会烧,请教一下,谢谢!

网友:
可能是过载使开关管击穿。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各位高人,我的DIY电火花用的充电器用的好好的,今天突然烧了保险管,换上新的又烧,是怎么回事呢?把电阻电容拆掉也会烧,请教一下,谢谢!

多少伏的充电器,用多大的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少伏的充电器,用多大的电阻?

是48伏的,电阻是50W25欧的

网友A:
如果不是不小心在电阻前面短路一下引起的话,就是质量问题了,换一个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是不小心在电阻前面短路一下引起的话,就是质量问题了,换一个吧。

没有短路过呀,不过是买旧的,自己能修不?比如一般会坏什么我买来换,谢谢你老大

网友A:
哎,15元的东西,会修的不会问,这不是练手的好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哎,15元的东西,会修的不会问,这不是练手的好东西,

呵呵,我是不懂电的,听老大的买新的,一般卖的没有说多少A输出的,只是说可以充多少到多少A的电池,请问我该买多大的呢?电火花也是完全按照你的贴子做的,再次感谢老大!

网友:
我用设备变压器搞的.....65V 250W的..交流,貌似比较强悍.....就电阻发热比较强大,要强制风冷....

楼主:
交流还要整流吧

网友:
修不合算,还不如再买个相同的,将这个作为维修拆件用。
电阻主要是作为震荡元件,同时还作为短路保护元件(手动火花机很多情况下工作在短路环境中),使用自动进给就好多了。
电阻选择不是固定的25欧姆,是根据电源功率算出的,主要是防止短路造成电源损坏,
48V电动车充电器电压大约是58.6V,串联25欧姆,短路的大电流在2.35A左右,太大,很多48V电动车充电器是1.8A的,明显电流超了,即使是2.5A的48V电动车充电器电流也大了。因为电子产品过流能力太弱,要想长期安全使用,设计电路电流应按额定电流的70%设计。
48V电动车充电器1.8A 的电阻应该46欧姆, 这个做取断丝的火花机电流有点小。
48V电动车充电器2.5A的电阻应该33欧姆,
还要注意电容选取,电阻增大,电容适当减小,以提高振荡频率,可选择8-18UF都可。
如果要想提高速度可增大电压至100左右,电流5A-8A.。

楼主:
11楼说的太好了,连我这个不懂电子的也大概看得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