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以后DV的趋势?

楼主(2010-01-30):
现在看最高的就是全高清了,以后DV会向哪个方向发展呢?

网友A:
4K啊,2:1的那种.

网友:
DV以后肯定会向3D技术发展。

网友:
发展得太快,我买的数码摄像机才几年就快淘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4K啊,2:1的那种.

4K是什么意思?

网友:
4K

是画面的大小比例 4096x2048

网友:
小红点6K都有了~

尼古拉斯凯奇的《神秘代码》就用这个拍的

楼主:
哦,就是分辨率呗,那么说平民用的装备永远都不行吧,看来全高清也只是凑合玩玩

网友:
飞机上装个双镜头3D摄像机,人这边带一个双机高清投影眼镜,眼镜上再装一个传感器感受眼睛运动和聚焦情况上传给飞机调节摄像头焦点和焦距还有角度。
我觉得啥时候发展到这地步就不用再发展了,因为人成瓶颈了,除非发明跳过眼睛直接传输给大脑的设备,跟黑客帝国差不多的那种。

网友B:
双镜头3D我想过,
50CM眼距对于近景有强烈的纵深感~ 但是远景是没有效果的~
FPV主要是空中视角,看到都是远景,没有很大的视角差,是感觉不出3D的
除非机翼两边上,各边一个摄像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双镜头3D我想过,
50CM眼距对于近景有强烈的纵深感~ 但是远景是没有效果的~
FPV主要是空中视角,看到都是远景,没有很大的视角差,是感觉不出3D的
除非机翼两边上,各边一个摄像机

远景纵深感肯定没有近景强,但是还是有的,人大脑的处理能力还是很强的。当然这个和摄像机分辨率有关系,如果两个CCD上的像差低于一个像素宽度的话肯定就把信息损失了。

我们还是搞全息吧,双摄像头干涉成像技术,哈哈哈。或者激光雷达,直接快速扫描合成3D图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