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简单的锂电池测量与重组的方法

楼主(2010-01-30):
我们都知道,锂电池用过一段时间后就会出现某一块电池容量下降,但是我们又没有简单的方法能快速测量出是那一块电池出的毛病。尤其是对于我们对电子一知半解的模友们,更是不知从何下手。经过我这一段时间的摸索,这个问题终于被我解决了。
      B6充电器相信大多数人都有,我就是利用这个充电器的放电功能来检测电池的大概容量。
      首先我把出现问题的电池分解成单片,然后利用B6充电器的放电功能,对单片锂电进行放电。记下放电时间,容量。依次类推,全部放电完毕后,挑出放电时间,容量相近的电池进行重组,这样一组能再次使用的电池就组合完毕了。

网友A:
看压降行吗?

一块用平衡充充好的电池,单片电压应该都一样,然后正常使用,用的相同时间后测单片电压,相近的组应该就可以,那些压降很大的应该就快报废了

网友:
沙发的方法就比LZ的简单,而且效果一样。
LZ快请你把那个最字去掉吧

网友:
显然2楼的方法更简易。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块用平衡充充好的电池,单片电压应该都一样,然后正常使用,用的相同时间后测单片电压,相近的组应该就可以,那些压降很大的应该就快报废了
我不做评论,如果电池中有一节不行,看你能放出电不能。试过以后再说!

楼主:
如果有一节损坏,所充电压相同。就是放不出电来,电压4.2v就是不能用,不知你是否遇见过?

网友:
俺是用两只摩托车的大灯泡四组灯丝并起来放电,谁好谁坏一下就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