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40油机机翼粘接很不好,怎么办?

楼主(2010-01-30):
我的油机机翼粘接后才发现A、C处空隙很大,就B处较密封,后听说B处一定要将胶灌至加强筋内,我只是在外表涂了胶,现在对机翼很不放心,又没法再打开,有什么办法补救??

网友A:
 环氧树脂型的AB胶水伺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环氧树脂型的AB胶水伺候

我是用的A、B胶,但能看到缝隙,

网友B:
有缝隙的地方用502添满,最好的方法是用玻璃纤维布+环氧树脂加强翼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缝隙的地方用502添满,最好的方法是用玻璃纤维布+环氧树脂加强翼根。

这方法看来不错,我准备试试

网友:
楼上正解,个人建议,副翼改成双舵机

网友:
B处确实要灌胶到加强筋里面

网友:
玻璃布加环氧树脂涂几层就能完美的解决!效果不是一般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