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的 DTD尾直驱用着怎么样? 我的一会就好烫啊。。。郁闷

楼主(2010-01-30):
我是 004,用 7.4V电。。。
我是黑色塑料尾架,没法改拉桨。。。。

网友:
我也是7.4V理电   DTD一会就特别烫。。。。

网友A:
电压负载过大很容易造成电机过热。

玲珑飞宝航模店欢迎大家~~
http://store.taobao.com/shop/vie ... 70397b0798c0768.htm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压负载过大很容易造成电机过热。

有啥办法降低发热么?。。

网友:
用的什么桨?

网友B:
把黑色尾电机架翻过来长的一端朝上,尾垂随便找个别的什么重新搞一下就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黑色尾电机架翻过来长的一端朝上,尾垂随便找个别的什么重新搞一下就是了。

那样实在太难看吧。。哈哈
个人比较追求完美

网友B:
想好看又不自己动手做,难道还等着谁给做好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好看又不自己动手做,难道还等着谁给做好了吗?

自己咋动手? 咋能把那塑料尾巴整的又好看又实用?
你的不也是只是实用 不能兼顾好看么

网友B:
我把那个黑色电机架的上下长短翼面都去掉了然后和丘比特直驱的玻纤版组合在了一起,很好看很实用且重量大致不增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把那个黑色电机架的上下长短翼面都去掉了然后和丘比特直驱的玻纤版组合在了一起,很好看很实用且重量大致不增加。

没有太明白,
能上个图参考下么?谢谢!:loveliness:

网友:
N N D ,还是 SRB 爽。。

网友:
可以用丘比特新版的拉桨玻纤尾架,尾桨气流直接给电机降温。

网友:
轻型尾桨架

看看这个: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1-b2368c6bceb6079b8dbe3a0795533aee.htm

网友:
引用:
可以用丘比特新版的拉桨玻纤尾架,尾桨气流直接给电机降温。

有没黑色的啊? 原色太难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