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0油直用什么陀机就够用呢?

楼主(2010-01-30):
想问问高手些,600油直要用什么陀机才够用呢?我听老鸟说50级油直一定要用S9524以上级别的陀机做标准陀机,但是我看的有些帖子上讲不一定要上那么高,我是新手,真的有点晕了。听听大家的意见!!我刚买了4个3001标准陀机,到底能不能用在600NSP上?

网友:
3001  飞悬停  可以

网友:
小心,尾舵机相当关健,如果尾巴不稳当,高手也不好掌握,我在买我的油机时当时就让他给我换成401+9254,用3001就怕你猛加油时尾巴摆,这钱不能省!!!!

网友A:
3001做斜盘飞悬停,航线绝无问题的,3D就不行了,如果只飞悬停和航线。那就放心去飞吧,陀螺仪和尾舵机最少要用401+9254这个档次或者以上的。

网友:
买个亚拓的ds650吧,再便宜点ds620,原配的,价格也便宜些。
记得狠狠砍价,都是新年套装拆机件,狠杀。

楼主:
我的锁尾用的是GP750+DS650,标准陀机用的是3001哈!!这样应该可以吧!!

网友:
GP750+DS650     850元,全新不包邮,但愿你没买太贵。

网友:
套装的DS610吧,基本配置

网友:
斜盘可以用那个3010啊  尾舵机 至少401+9254

网友:
引用 网友A:
3001做斜盘飞悬停,航线绝无问题的,3D就不行了,如果只飞悬停和航线。那就放心去飞吧,陀螺仪和尾舵机最少要用401+9254这个档次或者以上的。

我也这么认为。

网友:
楼主 至少换个3010吧~~!

网友:
我觉得楼主斜盘用3001可以。反正练完悬停和航线就换。如果买了3010,高不成,低不就,更尴尬

网友:
9254和3001都是“标准舵机”。标准舵机指的是尺寸,凡是40mmx20mm的都是标准舵机。

往下还有迷你舵机,9257、5245等等就是。再往下是微型舵机,65MG,202MG,辉盛9g等等。

网友:
INO-LAB 的650MG,660MG不错,我在用,
耐摔耐堵转,堵转半个多小时都不烧。倒飞炸鸡都没坏。

网友:
要能飞3D,用Hitec 645MG最经济实惠。金属齿,力量大。10公斤的扭力,足够你飞所有的3D动作,价格便宜,210元一个。唯一不足是速度稍慢,做震颤自旋翻等做不出效果。

网友:
3001都能用啊!?那么3003也可以拉把?扭力都差不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