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造的汽油机

楼主(2010-01-30):
33.6CC割草机汽油机改造的.试车完毕.化油器接口座不匹配只好做了一个,开始用的是胶木发现裂了,后来用铝加工了一个.

网友:
发动机参数呢?

网友:
化油器這樣子裝???小心變發大火~

网友:
一些问题,化油器转接口不应用铝制的,会把引擎高温传导到化油器,引起混合比的变化导致工作不稳定,甚至可能会停车后化油器着火。轴似乎加的过长了,带来更大的震动。

网友:
不是…曲轴箱没多高温度…问题是铝会是高压电与化油器联通…要是化油器裡頭有一點觸點式的結構.化油器即刻内部产生火花…立刻变成火烧鸡了

网友:
汽油机和甲醇机不同,汽油机的工作温度本来就高于甲醇机很多,化油器没有隔热的话会达到60-70度的温度,在这样的温度下,燃油都气化了。而导电问题是不可能发生的,化油器和机体都是地端,除非高压线对化油器漏电。

网友:
算了...跟你说也是没用的.
我们跑船...胶木经常烂.有兄弟CNC了一个铝合金胶木.没阳极的.
差点火烧连环船.就是化油器漏电.
我知道机壳是地线.所以说整个机壳都有电流..流回高压包.你说化油器有没有可能没电流?还有就是..化油器有部件是铜来的.
电流会走电阻较小的地方..
实践才是真道理.

网友:
晕死,虽然你在实践中遇到了火烧船,但你却没有得到真理。你所说的化油器漏电,也只是你在事后的建立在薄弱的理论知识上的推断而已。回到正途上来吧!

网友:
我知识没你雄厚啊...
你说了算..我倒没所谓..反正烧的不是我的东西

网友:
那个垫子作用有二:一是密封,二是绝热。

楼主:
本不想说了,但还是说一下吧.
看来很有必要普及电工基础学及电子学的基础知识了,我就纳闷了谁家的化油器不是通过螺丝固定到发动机缸体上的?隔热在简单不过的事情了,两头加石棉垫就完全解决,至于其他我已经把这台机器装到飞机上后已经飞行了,几个起落后发动机温度并不多高.
化油器和缸体是地线,一般都是接电源负极,电位是相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