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做X0610立铣主轴 附珍藏的金刚石车刀(以上立铣架图)

楼主(2010-01-30):
此车刀家中珍藏10年以上 一把左偏刀一把右偏 每把价值千元以上 通体电镀
工件是莫氏锥柄延长杆 瑞典的新锯条上去锯 打滑 正在制作
之前在工厂做了一跟 等了N天最后丢了…………
索性自己做 我的立铣主轴采用莫氏1号的锥度 一方附件比ER系列多 另一方面跟0618的尾座锥度一样 很多东西可以通用
主帖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43820&page=1&extra=

网友:
楼主拍照时小心,据说金刚石工具都很脆的,这么好的宝贝最好放在桌子上,衬上红色的金丝绒拍。

网友:
这东西车什么用?有什么要求,我们单位出这刀头的,好象小的才几十元一颗!

网友:
这东西怎么焊到刀柄上?然后还需要磨么?用什么磨?这东西高温就挥发了吧

网友:
楼主左手拿相机的???

网友A:
金刚石车刀不能车钢铁零件,可以用来车陶瓷、砂轮、铝等非铁族的金属。车铁族的金属容易磨损车刀,铁中的元素和金刚石中的元素会发生反应。

网友:
对头,楼上说的,我听同事说过,楼主心里流血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金刚石车刀不能车钢铁零件,可以用来车陶瓷、砂轮、铝等非铁族的金属。车铁族的金属容易磨损车刀,铁中的元素和金刚石中的元素会发生反应。

     学习了!!谢谢!!

网友:
这根主轴要贵过床了。

楼主:
搞了一会 结果  是干不出活 每次只能啃动薄薄的一层 机床震的厉害 我要给山东征打个广告 这东西太实在了 接下来打算请人帮忙 想办法继续加工 我主要要的是里面的莫氏1号内锥

网友:
用硬质合金刀直接车就行了 这东西硬度不会超过hrc50

网友:
用硬质合金刀直接车就行了
金刚石车刀能车钢铁零件,金刚石刀粒很容易蹦掉

楼主:
刀粒很薄 1mm厚左右 我没硬质合金车刀 没办法验证能否车动 现在用切割机切割开了 准备焊一节软45#钢继续加工 原则是不求人

网友B:
大哥,金刚石车刀别车铁件,金刚石有亲铁特性,因其本身是碳基物,在高温高速的情况下碳会与铁发生亲和反应,造成碳质流失,从而损坏车刀,这个车刀一般只能车非铁类的东西,比如金银铜铝等的,车出来光洁度相当的好,而且耐久度也相当不错,铁件只能用合金的,要是你发现精钢石车刀车出来的光洁度下降了的话,那就是你车铁闹的..............好好珍惜啊

网友:
学习了。。。长见识了。。。

楼主:
还好没损坏 我车铁的时候一直加水 生怕蒸发了
试了下钛 哪个光亮啊 谢谢楼上兄弟的提醒

网友:
以前公司有一箱合金粒,因没有用途,现在要用找不到了

网友:
汗了 宝贝不要轻易拿出来!这里很多人眼红

网友:
TY15的车刀我以前买过,好像是2。5元一把!

楼主:
忘了说 刀尖高度8MM 配0618刚刚好
我车了个锥度套 保证同心度 一会去氩弧焊 焊完继续加工

网友:
不要焊,焊了硬度不同更车不光了。只能磨。

楼主:
不焊长度不够 自己加工内锥无法保证 我也挺无奈的 前面尺寸刚好 只要把后面加工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金剛石刀具不是給你切削黑色金屬的啊,老大。

网友:
金刚石车刀的打磨要用专门的材料-------聚晶块,在金刚石加工厂有,打磨也不容易,毕竟金刚石加工厂很少,不好找。
   那个主轴到底是什么钢,就算是高速钢做的,用合金刀也能解决。

楼主:
0618还是弱 最大钻孔能力7MM  扩孔扩到13没问题
今天太晚了 明天打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哥,金刚石车刀别车铁件,金刚石有亲铁特性,因其本身是碳基物,在高温高速的情况下碳会与铁发生亲和反应,造成碳质流失,从而损坏车刀,这个车刀一般只能车非铁类的东西,比如金银铜铝等的,车出来光洁度相当的好 ...

很多割玻璃的玻璃刀是金刚石的,能不能改成车刀???

网友:
这做的是个什么东西?直柄莫氏延长杆?

网友:
车淬火钢用 CBN 啊  国产的2--3百一片  相比你的刀便宜多了

网友:
小床干这活真累啊,要是用我的C6132搞这孔简直是太容易不过了

楼主:
6132怎么放家里啊 搞这床子就是为了不求人 话说回来0618干这活太龌龊了
主轴通孔8.5    本来6.5就够了 只拉个螺丝 后来想到将来要加钻附件所以就打到8.5了
立铣头装主轴的地方中间空了一块刚好用来装塔轮 配合中间轮申出来的那个塔轮 原设计全部利用起来了 并且刚性超过原设计N倍
用两块垫铁垫着的地方要做个燕尾托板 实现X轴移动 利用原中间托板 可以快速移动
立铣架来自这里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49874 纪念一下

网友:
这么改还在真不错,把小卧铣搞的跟个缩小版的8120似的,小钻没白拆啊下一步就看兄弟如何把机头和主体连接了,其实这个如果是直杆的话,感觉用ER刀杆更方便些,另外主轴轴承是否做下防尘处理,这么外露着时间长了也不是个好事情

网友:
我告诉你一个方法做内锥度的主轴。
买一个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 ... 63333e6c285fdf7.htm
直柄变径套,焊在一根钢管上再车主轴就ok啦。

网友(2011-01-18):
 这么贵的车刀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搞了一会 结果  是干不出活 每次只能啃动薄薄的一层 机床震的厉害 我要给山东征宙打个广告 这东西太实在了 接下来打算请人帮忙 想办法继续加工 我主要要的是里面的莫氏1号内锥

曾几何时把0618吹的刚刚的,还是车不动。
我其实想收个0618的,收藏用。但是被炒的价格太高
其实1000---2000是它的价位。但现在
没米的飘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曾几何时把0618吹的刚刚的,还是车不动。
我其实想收个0618的,收藏用。但是被炒的价格太高
其实1000---2000是它的价位。但现在
没米的飘过
感觉0618好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金刚石车刀不能车钢铁零件,可以用来车陶瓷、砂轮、铝等非铁族的金属。车铁族的金属容易磨损车刀,铁中的元素和金刚石中的元素会发生反应。

行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