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定翼舵机选择???

楼主(2010-01-30):
固定翼飞机
舵机
选择的问题?
各位大侠,固定翼飞机舵机的选择是不是应该计算操纵舵面的操纵力,还是有什么特别的方法?有人说和起飞重量有关,搞不清楚。
飞机主要参数如下:长约2.7m,宽2m,巡航速度113km/h,起飞重量20kg,舵面面积约0.02㎡。
坐等回复!!!

楼主:
全部用3003?

网友A:
飞机主要参数如下:长约2.7m,宽2m,巡航速度113km/h,起飞重量20kg,舵面面积约0.02㎡。
这么大的飞机,3003恐怕。看看那种金属齿轮的,2-3个舵机,做成舵机组合吧。

网友B:
10KG以上的金属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