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O 是EPS 的替代材料 为什么出现贬低EPO的枪手 怕EPS清不了仓么?

楼主(2010-01-30):
EPO 是EPS 的替代材料  为什么出现贬低EPO的枪手 怕EPS清不了仓么?

网友:
顶一下,我也是EPO的支持者

网友:
 老实话,俺支持eps,因为清不了仓呀。

网友:
EPO是EPP的替代吧?
聚苯乙烯(EPS),就是家电里面的泡沫,翼龙的机翼就是它
发泡聚丙烯(EPP) ,KT板机之后出来的是这个,做鱼机,用502也能粘。
发泡聚乙烯(EPE)、
发泡聚苯乙烯 和 聚乙烯 混合体(EPO),EPP之后是EPO,因为比EPP便宜,还硬一些。502也能粘。

网友A:
各有各的优点,没什么替代不替代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各有各的优点,没什么替代不替代的

好像有点道理 .........

网友:
对啊,我两种飞机都有,主要飞EPS的,过了容易炸机的阶段了。EPS重量优势啊

网友:
三台EPO飞机 感觉不错 小炸的话问题不大

网友B:
上次和GWS的F109在地面起飞时迎面相撞 结果GWS的分三节了····我的一点事都没有···这就是EPO和EPS的差别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上次和GWS的F109在地面起飞时迎面相撞 结果GWS的分三节了····我的一点事都没有···这就是EPO和EPS的差别

区别当然有,密度上就相差很大,对于新手经常摔机来说可能EPO会好一些,看见EPS有点怕怕,相对来说EPO的飞机外观上也光洁一些
但是在重量上和价格上EPO的优势就减了很多
身边的一些老手,拿个EPS的小飞机也能飞很久,寿命也挺长的,价格便宜,重量轻是EPS的优点,只要不是以前1+1出的那种密度很低的泡沫就可以了。
台湾的飞友给EPS刷神油,加工过的飞机可以与轻木机媲美,所以在我眼里EPO与否已经不是那么重要了

网友:
清不了仓 没这么严重吧 采用eps的产品还是占大多数的epo现在的缺点就是比eps的重.其它的都要比eps的好.所以对动力要求比eps的要高,但随着电池性能的提升和价格的下降.采用EPO的材料模型会也来也多的.

网友:
各位大侠说他们密度上的差别!~那EPO要比EPS相差多少呢?要有个对比性那才可以选择!!~

网友D(2010-03-02):
引用 网友C:

区别当然有,密度上就相差很大,对于新手经常摔机来说可能EPO会好一些,看见EPS有点怕怕,相对来说EPO的飞机外观上也光洁一些
但是在重量上和价格上EPO的优势就减了很多
身边的一些老手,拿个EPS的小飞机也能飞很 ...

神油是啥么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D:

神油是啥么东西?

    回LS的...神油是什么地方不硬就涂的据说是印度的特产.这个什么地方包括很多地方了....  但我第一次听说拿来涂飞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