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新手想买机给为给点意见

楼主(2010-01-30):
我看中了50级的油动直升机,感觉大,气势好。各位推荐下,哪个牌子的便宜点。谢谢。

网友:
推荐风神 价格与质量 做工 比较到位

网友:
YT吧,现在新年套装也不贵~~副长件也多~

网友:
YT是什么??多少钱??

网友:
新手,建议买九鹰or啦嘛!

楼主:
    风神50一套配齐 大概多少钱

网友:
不推荐买自己配的套机。

楼主:
楼上的意思是自己买配件配还是买商家配的? 我新手啊

楼主: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 ... 8d690f.htm?cm_cat=0

大家帮帮我看看 这个机怎么样啊 给点意见

网友:
楼主还是省省吧,如果想玩油直还是搞个好点的,省得折腾!

网友:
你还真是新手,你淘宝链接上那个就算了。命就一次。珍惜生命吧,不为别人负责,也要为自己负责。对吧。
我建议你锁尾最少也得401+9254,这个是底线。
至于其他的还有很多,这里说不清楚,反正听不听是你的。
这套你到手肯定后悔。

网友:
 APS装直升机上是玩命的,最起码要OS的,陀螺用750或520

楼主:
APS是什么东西OS又是什么意思啊?  太搞脑子了

网友:
是新手的先买个模仪器学会了再买飞机。买了飞机最好是与模友一起装,一起飞。模型不是玩具,不会操作是很危险的。

楼主:
我们这里没模友,估计全余姚市就我一个人玩:loveliness:

网友:
 我也是电直新手,从未飞过,不过我潜水半年多了,对直升机也算是有些了解,现在唯一想知道的就螺距和油门曲线 多潜水吧,这是我觉得最实用的办法,我飞固定翼,从一开始就自己单干,照样飞。练航线也得有个系统 要知道怎样去练,就像直升机飞倒飞自旋航线一样,把动作分解,然后组起来,所以练好基本功才是王道。选飞机也要看自己情况而定。要从对飞机的了解,飞机的结构,还有自己的悟性,自己的经济情况。。。。。。。如果你是超级菜鸟,那就上拉玛吧!模型不是玩具啊!搞不好要小命的!

网友:
不少入门者都会面临这个问题,可以说你问不同的人都会告诉你不同的答 案。究竟怎样选才合理、更符合自己的要求呢?
下面就让alexrate从几个方面给大家提一点建议:

第一、看预算

入门的朋友大部分预算都是很有限的,一般购买预算在1000元以内,这时就只能选择入门机型。而现在的入门机型的选择面
实际上相当丰富,“入门机型”并不等于是简单的玩具机,甚至在1000元以内还可以配置出3D机。

一般可供选择的有几类:

第一类:共轴双桨类(如:E-SKY LAMA、蓝箭微共轴等)
第二类:标准固定桨距的机型(如:雷鸟4通道、E-SKY 4通道等)
第三类:变距机型(如:E-SKY CP2、黑鹰400等)

第二、看需求

如果预算再丰富一点,选面就更广了,而且机型也更好,基本上都是可以满足从入门到3D飞行所有阶段需要的机型。
一般可以选择的机型有:

第一类:进阶入门级(如:黑鹰450/500、GL450等)
第二类:高级入门级(如:亚拓450SE/450V2/450GL等)
第三类:高级竞技级(如:亚拓600电动/600油动、GAUI EP550等)
第四类:奢侈型(如GAUI EP200等)

第三、看动力手能是否强

这个问题实际上就是在RTF和散装件之间的选择问题了。如果你动力能力一般,或者没有时间组装(毕竟组装是要花很长时间的,
并且要具有一定经验,否则可能装出来可能都飞不上天),那么选择RTF(全配到手可飞)版最适合。当然RTF版的配置通常都
比较中庸,不会是最顶级的配置;不过这也不要紧,以后还可以慢慢升级。购买散件自己装的好处是,所有配件都可以按需购买,
高、中、低档随意,并且还可以享受组装的乐趣。前提是你要有足够的耐心和报以学习、探索的心态。

第四、看使用环境

作为入门者,在选购机型时还应用注意以下几点:
1.使用同类机型的人是否多,这样便于以后的交流
2.该机种的配件是否易于取得,并且价格是否让你感到没有压力,毕竟新手是肯定会摔机的,一摔机就会换配件,如果配件难买
又昂贵,将来的开支就很可观了。
3.该机种的设计是否易于维护和修理,一般来说结构越简单的直升机越不容易损坏,而且维护修理更加容易;反之,则更容易坏,
且不易维修。
只要把握好以上三点,一台适合入门者使用的直升机就容易选择了。

第五、看个人性格

你是一个喜欢随大流的人还是一个喜欢特立独行的人呢?
可能80%以上的人都不会特立独行,那么就选择大家都在飞的机型吧,这样在各方面的应用上都会比较省心;
如果你不喜欢和别人飞一样的飞机,那么就得花点时间找一台既与众不同,又符合上述主要特性的机型。在这个时候,最好你的
技术过关,能够做到想不摔就不摔机的程度,这样就不用为配件担心。还有一种心态就是作为静态模型观赏,那么就选择设计得
酷一点的直升机。
借的贴!!!!